[其他] 闲着在家没事儿用排除法把5m的话筒线找断点。

楼主(2022-06-04):
先两边开口,然后中间对折,然后把不通的一半对折。然后找不同的地方对折就找出来了,又省了100的话筒钱。。

网友:
如果你有测试网线的工具,美网6800断点位置都知道什么地方

网友:
另外通电用万用表电压档也可以尝试断点位置

网友:
就像电吹风一样,断点多在手柄10公分以内,

网友:
我也想学习一下找线材断点的技术

网友:
这是快要灰指甲了

网友:
需要耐心啊这玩意怎么断的说音响线与普通线不同的

网友:
万用表就有找断点的功能不用这么复杂

网友:
还是换一根线吧

网友:
好多年前的东东了吧?卡拉OK话筒,这种线一般都比较烂

网友:
这么粗的线很简单啊,拿针扎进去,表笔量一下就能确定那里断了啊

网友A:
合理使用万用表mv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合理使用万用表mv档

毫伏档怎么找啊?断线的时候,每个位置的电压都是一样的吧?

网友:
利用交流感应可以查断点

网友:
搞个电子点火器的高压包,单管自激然后接到断线两头,断点拉弧烧化

网友:
好点的测线仪都带断点查找功能

网友:
这个话筒有点历史感了。

网友:
二分法应用,不过就是得破线皮

网友:
又学会了几种方法

网友:
我一般都是直接换新的线,老线用来以后DIY什么时再用,也不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