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屏幕花屏能修复吗?

楼主(2022-06-04):
开机一分钟后屏幕会有白色的残影。不得不换了。换下来的屏幕我看看上面有ic有电感电容电阻,能不能修复一下呢?
图一是花屏的时候。图二是开机了是正常显示了一下,之后就花了。

网友:
修不了的,丢掉吧

网友:
镭射机能修

网友:
屏的问题靠手工修复不了,只能更换

网友:
如果是屏线问题还可能修一下,内部问题就没办法了,

网友:
如果是电脑显示器或液晶电视花屏还好办一点,排出屏幕本身问题,如逻辑板或排线问题就好办点,一般还可以修复,手机屏幕就难搞了,动手能力强的话自己换屏幕吧

网友:
重新压屏线

网友:
这是提示该换手机了。

网友:
手机也可以换排,但是LCD 不值得.

网友:
会不会与液晶一样排线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