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宏基4750G笔记本电脑时间不准故障

楼主(2022-06-04):
宏基4750G笔记本电脑,一插电源适配器就自动开机,每次开机bios时间都会回到2010年。想着很简单的故障,更换电池手到病除,生活中剧情也是跌宕起伏,不会让你无聊。新电池装上后,电脑正常恢复正常。谁知过了不到三天,旧病复发,拆下旧电池测量电压不足1v。初步判断是RTC电路相关电容漏电造成故障。这几天有点忙,过几天有空了,拆机修理。等待后续~~

网友A:
看这描述是主板漏电了

网友:
前几天刚修到一个相同问题本本,检查发现主板进过水,板层轻微漏电了,难搞。

最终的解决办法是,从电池10.8V输出飞条线,加了个PW6206芯片转出3.3V到小电池上,小电池换成一个蓝牙耳机电池,以大电池的电量,就是漏电三五个月都漏不完

网友B:
主板漏点了,清洗一下看看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是换上的电池不好?开个玩笑

网友D:
这么老的本子早就可以淘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是换上的电池不好?开个玩笑

你怎么不说换电池姿势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老的本子早就可以淘汰了

查个资料,画个电路图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漏点了,清洗一下看看

清洗不一定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描述是主板漏电了

说的太对了,就是电脑故障了。

网友:
看看啥结果,看你判断的对不

网友:
楼上的都判断得正确

网友:
巧了,我的也是最近出同样的问题了;并且关机后不插充电器大电池存不下电,充电速度也慢…一直没空查,不知道到底哪里的问题…

网友E:
我的老G31主板也是这问题,放到地下室被水淹过,带CPU一共20块钱卖给淘宝回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老G31主板也是这问题,放到地下室被水淹过,带CPU一共20块钱卖给淘宝回收了。 ...

亏了好几亿。。

网友:
引用 楼主:
亏了好几亿。。

可不是,主板可是55买的呢,CPU虽然白嫖,可也有感情了

网友:
老哥有啥发现不?

网友(2022-07-25):
跟帖学习,等待揭晓维修后续结果。。

楼主(2022-11-20):
引用 楼主:
占楼待用

近日,有时间拆开,查找问题,发现在主板电池上面粘一层胶带后,时间准确了,开机也不自启了。原因是后壳有一层金属层,导致电池短路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