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日威RFCD-1702充电式电推剪更换电芯

楼主(2022-06-04):
这款日威RFCD-1702充电式电推剪购于2012年5月29日,其间也更换过一次电芯,用的是爱老公1900mAh的电芯,近段时间理发感觉电池还耐用了,又再次拆电换芯。

外观做工和手感还是很好的,陶瓷刀头,平时保养就是清理干净毛发后加点衣车油,使用了10年都很锋利理发时不夹毛

原配两块可充电电池,每块电池标称电压3V 容量1200mAh

拆解时先撕掉电池上面的警告贴纸,因贴纸下面有两个卡扣

里面是两节1.2V 1200mAh的镍氢电池串联而成

拆下来的电池经测量内阻已经严重偏大了,一节是61.8mΩ,另一节是75.6mΩ

更换选用了之前买的松下1900mAh的低自放电电池

电池内阻配对筛选

最后选用21.2和21.0mΩ的电池

最后按原拆解的顺序逆向装回,电剪又满血复活了

网友:
电推剪不错,新电池更好。

网友:
这内阻表好像有点年份了

网友:
头一次见到这种内阻表,

网友:
还可以改锂电池

网友:
刀头用料足,时间这么久还锋利。

网友:
这内阻表是自制的吧?

网友A:
搞两节14500锂电并联放进去更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搞两节14500锂电并联放进去更好用。

换锂电超压太多有没有妨碍?

网友:
这个和我那个一模一样,甚至颜色都一样,只不过是牌子不同,我有时候想把它拆开看看

网友:
我是改装锂电池,充一次可以用好久

网友:
改成锂电池有些什么需要注意的,知道的指点一下

网友:
改装的完美

网友:
这电推子10年了刀头质量真不错换电池继续服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锂电超压太多有没有妨碍?

串联容易烧控制电路,改并联好些。充电管理要改4056充电,锂电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锂电超压太多有没有妨碍?

内部空间放不下保护板的

网友:
电推剪质量不错,用10年了只换过电池,现在的质量恐怕是赶不上了

网友:
这个电推剪挺好的,可更换电池,比内置电池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