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爱国者WQ7615 无线键盘拆机

楼主(2022-06-04):
歹歹30多买的键鼠套装,前后用了三个月。鼠标用5号电池很耗电用了个把月换了个能充电的,键盘用7号电池。今天突然连不上了,拆下电池量了下1.1伏,换了个1.5v的还是没反应。咨询客服,无果,拆开看看,没招就算。

两粒牛屎,有颗三脚原件w1TL量了下两个脚电压2.8V,不知道能不能用锂电池直接改。

网友:
便宜的无线键鼠套装往往都是耗电大,多加点钱买好点的吧,我用的罗技K270无线键鼠套装就很省电,国产的富勒G系列键鼠套装也省电。

网友:
这玩意是得买个好的,无线键盘和无线鼠标比,延迟应该小很多吧

网友:
买过一个杂牌的,偶尔用下感觉还可以

网友:
我将鼠标用充电电池,键盘还是连USB,不常用的话无t线,常用有有线

网友:
罗技的都很久才换电池

网友:
用了罗技的无线键盘三年了,就有一个键没反应,结果也是修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