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伟SCN-600-24电压谁知道怎么改可调电源吗?先谢了

楼主(2022-06-04):
明伟600W 24V电源想改可调电源,哪位大侠有资料   谢谢

网友A:
搜索一下,有人发过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索一下,有人发过这个

搜不到

网友:
不是494芯片的不好改

网友:
这个比494功率大,,3525有人发过

网友B:
明伟600-24电源改2.5-48v可调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5846-2-1.html

网友C:
不同改动内部电路,直接通过外置1--5V设置,可以4.8V--24V变化。搜SCN-600说明书

网友:
主控芯片好像是3525,时间长了记不得了。明纬电源没有抹除芯片型号的毛病呀,抹除手段还那么粗暴,这个是怎么回事?明纬电源主板上、主辅变压器都有明纬标识。

楼主(2023-04-20):
引用 网友B:
明伟600-24电源改2.5-48v可调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5846-2-1.html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同改动内部电路,直接通过外置1--5V设置,可以4.8V--24V变化。搜SCN-600说明书 ...

好的 我搜下看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