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买的这种铣刀是不是材质比钻头好

楼主(2022-06-04):
好像要5元一根新的,,是不是钨钢就不知了买来挖洞很方便。头部韧短了点。

网友:
如果是 硬质合金 铣刀 或者叫钨钢铣刀  那就是类似车刀镶嵌刀片的材质
非常硬 但是脆, 需要精度高的机器用,手动工具可以用 但是寿命就会短很多
但是总体来说 也是比工具钢或者高速钢 (白钢)的铣刀或者钻头好用些。

楼主:
以前多是切割片,,这东西买到直接能代替,,安全方便啊。

网友:
硬质合金铣刀,适合加工硬料,但很脆。不适合手电钻或者电磨。但是用来加工软料还是可以的。话说,你咋不直接买硬质合金钻头

网友:
手钻用就别想了,想用铣刀打孔,工件不固定的话就不要想了。而且钻出来的孔尺寸也不好把控。没啥意义的。

楼主:
我用着很好啊。。钢铁不敢玩

网友A:
电磨买合金旋转锉,用6毫米得柄,3毫米得很容易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磨买合金旋转锉,用6毫米得柄,3毫米得很容易断

有空试试,,买了,,谢谢指导

网友A:
铣刀对系统要求高,抖得厉害一点台钻用起来会很容易断的,手持电动工具铣金属还真不如合金旋转锉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铣刀对系统要求高,抖得厉害一点台钻用起来会很容易断的,手持电动工具铣金属还真不如合金旋转锉好用, ...

做些电子小玩意,,要开孔开洞,,多是木头  塑料。金属不玩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些电子小玩意,,要开孔开洞,,多是木头  塑料。金属不玩的。

高端选择雕刻机,一般方法考虑高速钢小锯片,安装在手电钻或者电磨上。

网友A:
塑料和木头。搞个万用宝,这个可是神器,方孔都能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塑料和木头。搞个万用宝,这个可是神器,方孔都能开

万用宝震动的厉害,开方孔边缘直吗?有空试一试。

网友:
小刀飞快啊

网友B:
红包撸几角钱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包撸几角钱就可以了

人生赢家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人生赢家啊。。

还有大神薅羊毛免费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