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我也拆了一个遭遇的假电池

楼主(2022-06-04):
去年,老岳父给了一个普通的锂电钻用,近期使用第二次的时候发现充电有问题,拆电池测量发现其中一颗居然只点焊了一极,量得完全无电也不通,于是暴力拆解如图:

网友:
假货可恶。
另外,两节电池怎么实现12V?

网友:
这也能造假?真是服了!

网友:
这电钻怎么转啊!难道是8.4v在使用?

网友:
两节电池的锂电钻,充电器跟保护板也是2串的?这玩意拆机的很便宜这都能省。

网友:
黄沙现在很贵的呢

网友:
这有点过分了

网友:
2节电池的电钻也太厉害。

网友:
真是无底线!

网友:
太过分了,单买的电池还可原谅,电钻自带的就可恶了

网友:
大家默哀三分钟.....

网友:
电机没看下是多少伏的吗

楼主:
如楼上各位判断,8V也能用,估计就是8V电机假冒12V,因为还没拆到那里没有仔细判断,单位师傅看电路板的结果是这样,因为整个充放电已经完整了,没有另外接线和跳线的痕迹。目前还能用就将就了。

网友:
面粉加沙子,等于电池,这个也成立了。唉

网友:
连拆机的旧电池都不舍得用了

网友:
8V冒充12V确实过分了点,找商家赔啊,按消法起码假一赔三啊

网友:
为什么还放点白色的,增加成本。

网友:
那这个充电器一定是专用的了?因为它标的12V有8V

网友:
这假造的有点过分了竟然用了这么長时间才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