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做个圆形PCB,方便非晶变压器接线

楼主(2022-06-04):
如题,为了适配非晶变压器环形特征,预留1.5mm直径漆包线焊盘,顺便把220封装管子插边上,方便按倒,拧螺丝到散热片上,先试220,下一步再试247,底板直径99mm,立创应该没问题。
上图,等做好了再来一波测试,包括静态电流,散热情况,炸管电流,换管247最大电流,炸管电流。

网友A:
布线细了点

网友:
这是准备放在pvc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布线细了点

还没布线,自动的,所以用黑色掩盖了下

网友:
老师辛苦了,无私奉谢研究成果,期待你分享全部资料,谢谢老师!

网友B:
看看如何安装在圆形散热器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如何安装在圆形散热器内

哈哈,不是○散热器,只是把管子按倒,螺丝拧在普通散热器上。

网友C:
变压器式的均衡板,发热元件不在MOS管上,而是变压器本身。所以没必要用这种封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式的均衡板,发热元件不在MOS管上,而是变压器本身。所以没必要用这种封装的。 ...

哈哈,散热片用不上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式的均衡板,发热元件不在MOS管上,而是变压器本身。所以没必要用这种封装的。 ...

刚好想请教一下,这个驱动能不用用sg3520做,说不定还可以用上反馈,限制电流或者其它?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好想请教一下,这个驱动能不用用sg3520做,说不定还可以用上反馈,限制电流或者其它? ...

3524吧,只要是半桥驱动都没问题啊。这个芯片就是当于555+半桥驱动集成在一起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3524吧,只要是半桥驱动都没问题啊。这个芯片就是当于555+半桥驱动集成在一起而已 ...

是的,手机打字容易错,3524

楼主:
初步测试,需要调整设置电阻和设置电容参数,目前频率近100k,非晶吃不消,发热,有哪位大神有具体2131自激频率电容和电阻计算公式,麻烦发一下,我懒得用可调电阻调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初步测试,需要调整设置电阻和设置电容参数,目前频率近100k,非晶吃不消,发热,有哪位大神有具体2131自激 ...

用1NF+200K-300K

网友:
弱弱问一句,这是做啥的?

网友:
这玩意有用吗?真的需要这种强力均衡,那电池也不行了,就算电池强制均衡了,续航也不行啊,不如去搞一组好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1NF+200K-300K

谢谢,正在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