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超级电容串联主动均衡版该怎么接

楼主(2022-06-04):
又弄了几个超级电容,这次是网上淘的比较便宜的两串主动均衡板,接两个电容得时候是这样的:

我打算做6串,分别接好了三组两串之后遇到了难题,这三组电池该怎么串联?是像下图A那种直接串联,还是像下图B那种每两组之间增加一块均衡版串联,或者有其他接法?

还望有人能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这种有大功率电阻的(图中3R60)均衡板应该是被动放电均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有大功率电阻的(图中3R60)均衡板应该是被动放电均衡吧

这个我还真不敢说,不过测试均衡效果还行,就是慢点

网友B:
电容正负极反接没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正负极反接没事吗?

画反了,丢人了

网友C:
你买的这个是被动均衡板,也就是电阻均衡,并非主动均衡。看板子均衡电流最大1.5a,因此想起到作用,充电电流不能大于1.5,三组接好均衡直接串联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买的这个是被动均衡板,也就是电阻均衡,并非主动均衡。看板子均衡电流最大1.5a,因此想起到作用,充电电 ...

谢谢,就是按A方案连接就可以了,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就是按A方案连接就可以了,对吗?

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买的这个是被动均衡板,也就是电阻均衡,并非主动均衡。看板子均衡电流最大1.5a,因此想起到作用,充电电 ...

谢谢,回头就接上。刚刚发现我这个均衡板竟然也涨价了。我买的时候是20元6块包邮,现在竟然是6元一片了

网友:
我买也是这样的。

网友D:
你2种接法都错了,直接串联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2种接法都错了,直接串联就行

测试了,直接串联会电容电压会逐个降低,前两个会超过标称耐压

网友:
还要将b1飞线到电容串联点

网友:
进来学习的,正在搞电焊机和汽车启动

网友E:
做成平衡充,不要均衡,感觉均衡碍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成平衡充,不要均衡,感觉均衡碍事

不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