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失误修理 天际微电脑电炖锅 DGD10-108WD

楼主(2022-06-04):
同事一个小电炖锅,说老是跳掉,让给看下

测试了一下,果然,任何档位,工作一段时间后,数码管闪动,不加热了

全家福

记下接线

主板正面

主板反面

这都是发帖时才标上的
失误是:
这种小电器一般都是阻容限流工作的,怀疑整机电源有问题,就简单粗暴地用外接电源测试,
在稳压二极管(1N733)加上电,瞬间电流打表,我的电源是有指针电流表的,能听到打表的声音。
原来,电压设定在8V ! 结果稳压挂了……
拆下稳压管,加5V电,正常。调到3.3V,正常。调到3V,数码管不亮。
更换一个稳压管

在线测量,整机电压在3.36V左右。装机测试,还是过一会数码管闪烁。应该是单片机复位了。
整机外接电源正常工作,电流也不大,自己的阻容电路工作不正常,唯一的可能就是电容容量下降

测量果然

更换后,测量电压已是4.58V。
装机测试正常

阻容电路

单片机使用的是HOLTEK/合泰单片机HT48R063B

是一款 8 位具有高性能精简指令集的单片机,秉承 HOLTEK 单片机具有的低功耗、I/O 灵活、定时器功能、振荡类型可选、休眠和唤醒功能、看门狗和低电压复位等丰富的功能选项,增强 I/O 型单片机具有极高的性价比,其内部集成了系统振荡器 HIRC,提供三种频率选择,不需要增加外部元器件。
CPU特性:
工作电压:fSYS=4MHz: 2.2V~5.5V  fSYS=8MHz: 3.0V~5.5V   fSYS=12MHz: 4.5V~5.5V
振荡模式:外部高频晶振 – HXT 、外部 RC – ERC、 内部 RC – HIRC、 外部低频晶振LXT 在VDD=5V ,系统频率为12MHz时,指令周期为0.33µs
3种工作模式:正常,低速,休眠
内部集成 4MHz,8MHz 和 12MHz 振荡器,无需外接元件
看门狗定时器功能
LIRC 振荡用于看门狗时钟
所有指令都可在 1 或 2 个指令周期内完成
63 条功能强大的指令系统
多达 4 层堆栈
位操作指令
低电压复位功能

测试一个档位工作完成后,进入保温模式

交作业。
谢谢观赏!

网友:
不如换1u的电容,应该耐用一些

网友A:
不错,和加热壶类似,我坏了一个就是不会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和加热壶类似,我坏了一个就是不会修。

只要单片机不坏,其它基本能修好,多学习小修不求人

网友:
这种电炖锅不好用的,功率比较低,做东西太慢了

网友:
手贱点击下载扣55M

网友:
好复杂,我修电饭煲都是全换。

网友:
这种电路俺一般都是先检查电容

网友:
这个锅主要是用在哪里?

网友B:
楼猪大楷没听说过发财电容的说法

网友:
用的时间长了,基本都是电容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猪大楷没听说过发财电容的说法

还真是第一碰到阻容坏电容的

楼主:
好吧,发财吧

网友:
这种电容的失容概率挺高的造成工能不正常工作

网友:
修过几个都是电容 容量降低导致不显示 不能开机

网友:
阻容降压电路最爱坏的就是降压电容。

网友:
真正的技术贴,图文并茂,失误地方和成功思路和方法一览无余,点赞。

网友:
拆修过程很详细,还费心加注释,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