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双飞燕(A4TECH)N-810FX 拆解修复

楼主(2022-06-04):
清理杂物发现N年前的几个鼠标,如无意外应该都是双击换下的。本着打发时间的就拆开看看

六七年的东西脏是正常的居然有一块铁块配重

全家福

下面两也拆了,一个是Acer(宏碁)笔记本带的未知型号,PCB编号ZP-803,另一个是双飞燕键鼠套装PS/2接口的OP-720。

本来想把OP-720的微动换上N-810FX,然后试了下宏碁那个微动应该是好的,干脆成仁取义,直接拿它修复两双飞燕算了

OP-720氧化快断了重新剪线头,焊回去ing……
然后没有然后了,上机测试时候才发现透镜不见了焊了个寂寞

N-810FX清理修复后,才发现铁块差不多USB接口那么厚……

鼠标手感实在不怎么样,当备胎吃灰去吧

网友A:
810竟然有独立的单片机做运算?一般很多鼠标都只是芯片集成控制的类似双飞燕x4那种极端简化。不过双飞燕的这个线路板是一大坑,这种板的线路很容易氧化短线。。。就不能换好一点的 材质,不差1元钱成本吧

网友:
以前双飞燕质量好能用几年,后来微动和滚轮编码器没好点杂牌鼠标耐用。

网友:
印有"acer"字样的鼠标,和宏碁没有半毛钱关系,纯山寨的。

网友B:
为什么我鼠标就一个8脚感光芯片就没其他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810竟然有独立的单片机做运算?一般很多鼠标都只是芯片集成控制的类似双飞燕x4那种极端简化。不过双飞燕的 ...

应该是那个飞梭功能键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鼠标就一个8脚感光芯片就没其他芯片

也是这个型号?我这个16还是17年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