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求解88NV1120 + TS1256G944

楼主(2022-06-04):
哪位大神能帮忙看看这是什么存储颗粒,主控我知道是马牌的,但是看不出来内存颗粒是什么牌子的,谢谢了!

网友:
hy颗粒 应该可以开

网友:
B16A,随便开,1120上缓外大概60M定缓

网友:
盖标烂颗粒,只有读ID才知道

网友:
没必要在这种垃圾上浪费时间,目前88NV1120公开的开卡软件很不稳定,就算开好了也用不久,好用的工具,需要花钱买,这真没必要折腾了,如果是慧荣主控的,还比较值得折腾折腾,工具老多了

网友A:
镁光B16,可以发给我代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镁光B16,可以发给我代开

你是要收了我这块板子吗?还是需要我付费帮我开盘?

楼主:
朋友,你仔细看下存储颗粒的针脚,现代的针脚不是这样的哦,你的说法是错的,你可以参考一下我发的这个网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要收了我这块板子吗?还是需要我付费帮我开盘?

小红包意思一下就行,寄过来开好给你寄回去(芯片没有问题的情况下),芯片有问题的话可以按市场价收了你这个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红包意思一下就行,寄过来开好给你寄回去(芯片没有问题的情况下),芯片有问题的话可以按市场价收了你 ...

那你好人做到底,不如发我一份资料我开下试试,阁下意下如何

网友(2022-09-03):
感觉是东芝的,具体还是查查再确认

网友(2023-01-23):
这是东芝的芯片

网友(2023-09-01):
请教这是东芝的哪个型号?刚好收了一片,想拆了做U盘

网友:
找到方案了么

网友:
找到可用方案了么

网友:
我短接之后不识别

网友:
找到方案了吗  固态很难找固件

网友:
求解88NV1120 + TS1256G944

网友(2023-10-06):
买了个二手金百达,同样的主控同样的颗粒,看网上测试最低写入只有20M

网友:
我也有个同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