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另类维修海尔冰箱

楼主(2022-06-04):
媳妇儿暴力开冷冻室抽屉把冷凝管给干漏了,找家电维修给重新盘了一下管充了一下制冷剂,现在居然不停机了…冷藏室都会结冰…之前用那个8元的智能插座根本就不能正常使用,插座继电器关闭后咔哒一声又特么的吸合了,手机APP里面显示是关闭状态,感觉压缩机停机后有反充电势给反馈到插座了…就这样用了几个月一直担心哪天压缩机起火,刚好端午节放假抽点时间给收拾一下……手头有个别人给的时控开关,找了一下库存还有一只交流接触器,没有用过这玩意儿…然后就去百度一下视频“教程”特么的真坑啊,关键还不是一个视频坑,好几个都是把交流接触器串到时控开关后面当开关用…那么问题来了:交流接触器的作用在这里卵用?最后回到马宝上翻宝贝详情…总算是明白了,交流接触器线圈通电后两端控制触点才吸合…拿起螺丝刀撸起,用笔大致上写了一下工作时间跟停机时间也不知道这样间歇的时长合不合适,反正能让压缩机休息一下就行了…最后交流接触器吸合跟释放的声音有点大能不能改进?

网友A:
确实是有“创意”的维修这应该是温控器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有“创意”的维修这应该是温控器坏了吧?

感觉不像,看了好多温控器换过之后还是不停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不像,看了好多温控器换过之后还是不停机的

温控器入提供控制信号给控制电路,控制电路控制压缩机通断。

网友B:
10元一个的启停控制器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元一个的启停控制器就解决了

啥样的?没有见过…我这个也就那个86插板是用红包1块多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控器入提供控制信号给控制电路,控制电路控制压缩机通断。

我怀疑我这个冰箱温控器被动手脚了…

网友C:
冰箱知音搞定啊,两个旋钮调节启停机时间

网友D:
直接一个时控开关就行了,还加啥交流接触器。

网友E:
冰箱用电量不大,你的时控开关直接控制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F:
应该是温控器的毛病。可以用冰箱伴侣,压缩机运行、停机时间可以分别通过旋钮调节,完美替代温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有“创意”的维修这应该是温控器坏了吧?

刚才拆了一下温控器确实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冰箱知音搞定啊,两个旋钮调节启停机时间

刚看了一下那玩意儿还不如自己用单片机撸一个,夜间频繁启停太频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一个时控开关就行了,还加啥交流接触器。

继电器功率顶不住,智能插座都没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冰箱用电量不大,你的时控开关直接控制应该就可以了。

时控开关的继电器功率顶不住,智能插座用了也不行,关闭瞬间又会打开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温控器的毛病。可以用冰箱伴侣,压缩机运行、停机时间可以分别通过旋钮调节,完美替代温控器。 ...

那玩意儿局限性太大,又买那个的功夫还不如用单片机撸一个,夜间冰箱不用太频繁启停,用时控开关主要就是想把停机间歇调合适,温控器已经撸了,等回来换上看看啥情况

网友G:
搞复杂了,买一个定时器温控器插座延时保护器不停机结冰就行了

网友H:
冰箱这么修确实有创意,看坛友评论也长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搞复杂了,买一个定时器温控器插座延时保护器不停机结冰就行了

夜间冰箱不需要频繁启停…这玩意儿间隔时间有点短,局限性太大…比如凌晨两点以后只需要很短时间的制冷,长时间的停机,白天中午又需要长时间制冷,用这玩意儿就不怎么合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冰箱这么修确实有创意,看坛友评论也长知识

主要是懒,这冰箱坏了一年我没有去修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