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人脸识别门禁模块如何解禁?

楼主(2022-06-04):
前些天在网上见有人拿一些人脸识别门禁拆机模块来卖,觉得买回来玩玩也不错。可是买回后,接上电源显示屏可以点亮。但,只限点亮屏而已。什么人脸录入呀系统设置却打不开???
不知论坛上有大师玩过这玩意不,教教我一下可以吗?

楼主:
从这张图可看出,其实人脸识别门禁模块里已存了9个人的人脸资料了。可这个系统如何进入呢?

网友A:
应该是和APP之类的绑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和APP之类的绑定的吧?

没有吧?那就喜翘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吧?那就喜翘翘了!

那也可以解绑的吧,或者恢复初始?

网友:
没有使用说明书?

网友:
你这个没有主机吧,只是一个识别模块

网友:
需要配套软件  软件能添加删除 格式化

网友:
海康的比你这个复杂,需要联网的。

网友:
有个网线接口,连上主机才有用

网友:
估计不是网络系统就是还有上层主机。

楼主:
好不容易在闲X网上查到类似一样的机子,请看

楼主:
接着我又在马云家搜到这个

请问哪位师傅有该人脸识别系统软件,传一个给我!

楼主:
各位,谁有“FCR人脸识别管理软件”给我一个正式版的。

楼主:
请问,在FCR人脸识别管理系统中

在这儿的“门设备号”里应该填写

但,这个FCR人脸识别管理系统中的这个是灰色的。就是填写不进去!

网友:
需要软件才可以

网友B:
IP地址都不一样,软件搜不出来,肯定无法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IP地址都不一样,软件搜不出来,肯定无法添加

如何修改IP地址一样呢?我的路由器地址是192.168.1.1

楼主:
这就是软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