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倍量5号780mAh/1.2V镍镉充电电池塑料皮

楼主(2022-06-04):
看捡到的位置,应该是垃圾车掉下来的,估计又有人把充电电池给当成一次性电池扔了,以前捡到过两节5号的,次世代NI-MH充电电池,和一次性电池混在一块,拿回去充了电,用了一下,电量还很足,要不是这个被车压扁了,我绝对捡回去充一下电试试,拿表量了一下,还有1.2V,考虑到是镍镉电池,这个就只扒塑料皮,不拆了

网友:
小心的敲下,整回外形应该能继续用。

网友:
没看出来是镍镉电池啊。

网友:
有些卖玩具的送电池,就是这种

网友:
这个牌子的和一次性的差不多

网友:
倍量的电池虚标最严重。

网友:
没什么用了,很便宜的

网友A:
倍量的有镍镉的吗?不都是镍氢的吗?

网友:
上负载,看看具体多少mh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倍量的有镍镉的吗?不都是镍氢的吗?

具体请看这个帖子,慢慢往下看,撸的倍量AA_5号600mAh和AAA_7号400mAh到底是镍镉Ni-Cd还是镍氢Ni-MH?https://www.mydigit.cn/thread-158746-1-1.html,经过各位的拆解与测试,已经确认是镍镉电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具体请看这个帖子,慢慢往下看,撸的倍量AA_5号600mAh和AAA_7号400mAh到底是镍镉Ni-Cd还是镍氢Ni-MH?htt ...

看了我手上几节,貌似还真没标具体是啥,一直以为买的是镍氢来着,不过用在遥控之类的上也够了,倍量也就这点用处了

网友:
不是说这个牌子的虚标比较厉害吗?

网友:
手上有这个牌子的18650和14500锂电池
这个18650虚标严重

网友B:
还真是垃圾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真是垃圾电池.

同意,捡回去也是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我手上几节,貌似还真没标具体是啥,一直以为买的是镍氢来着,不过用在遥控之类的上也够了,倍量也就 ...

用起来倒是一样,就是有一个致命缺点,必须要彻底用完才能充电,不然记忆效应,会导致电池提前退休,还是喜欢镍氢电池,随用随充

网友C:
拆了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了可惜了

又是一个跳过文字直接回复的,我都说了被车压扁了,已经不能用了,不然我肯定不会这样,直接拿回去用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起来倒是一样,就是有一个致命缺点,必须要彻底用完才能充电,不然记忆效应,会导致电池提前退休,还是 ...

以前5块钱4节的时候撸了一堆,然后老王还是老五的店里的几毛钱一节的铁锂又撸了一堆,反正不缺电池,随便用,再不行还有一堆拆机的18650

网友:
这个牌子跟一次性没啥区别了。甚至新的都漏液,简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