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速热热水器拆机

楼主(2022-06-04):
不通电,管子测试是好的,线也是通的!不知道哪里问题!7805是短路的!最后查到三线排查是短路的,进水口这里黑色圆形的是什么,里面有问题!

网友A:
进水口应该是水压检测开关吧,有水流过就启动加热,没有水就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水口应该是水压检测开关吧,有水流过就启动加热,没有水就停止

是个水流传感器三线短路!那里怎么会坏掉,传感器我拆了,里面有个涡轮,排线塑封到里面!没有看到传感器!

网友B:
水流量传感器包含三根导线,红色电线与电源电压连接,黑色电线接地,黄色电线收集霍尔效应传感器的输出。

网友:
那个是流量计,水流量不足就不会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流量传感器包含三根导线,红色电线与电源电压连接,黑色电线接地,黄色电线收集霍尔效应传感器的输出。 ...

插上这三根线,7805输出端就短路,屏幕不显示!

网友C:
用这个在使用时安全吗?我一直不敢买这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上这三根线,7805输出端就短路,屏幕不显示!

表明该元件已经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这个在使用时安全吗?我一直不敢买这类的。

装好漏电保护开关...正确接好地线.....俺用了多年....一直好用........

网友:
一直不敢用这类的热水器

网友:
这个好像叫线性热水器

网友:
用了多年,一直好用

网友:
这个要4平方电线,功率在1kw-6kw之间浮动。
用来洗手洗脸是极好的。连续使用的地方建议燃气。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这个在使用时安全吗?我一直不敢买这类的。

同有这顾忌

网友:
功率太大了  不敢用

网友:
功率太大,很多人有顾忌,但是我看过有的农村自建房,竟然那个插排就挂着用了,胆子太大了

网友:
这种和电热水器原理 相似,保护设计也完善,没啥不敢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