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如何把两张不同运营商的流量卡一起使用(想带宽1+1=2)

楼主(2022-06-04):
实现如下想法:
1.两张不同运营商的流量卡同时使用,第一是想通道变成1+1=2的样子。主要为增加稳定性和带宽。
2.如果说拿两台摄像机当网络会议中某一方的直播设备且需可切换远近景,是否可行?如果可行,需要哪些设备来辅助使用?这样做有没有必要……
谢谢了

网友A:
两台带RJ45的CPE,一台支持双WAN口的路由,然后把两个CPE都接入那个路由,做负载均衡或是带宽叠加。
第二个问题,有钱了上硬件导播台,没钱了买个HDMI二切一或是四切一,前提是你的的摄像设备支持HDMI输出,还想继续省钱的,用OBS的软切换也行,用串流或是窗口录制的方式把两台摄像机接入到OBS的信号源上,用那个切那个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台带RJ45的CPE,一台支持双WAN口的路由,然后把两个CPE都接入那个路由,做负载均衡或是带宽叠加。
第二个 ...

非常感谢!等有空按照您的教程琢磨下如何搭建最简单的平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