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电容点焊控制板驱动脉冲波形有点问题

楼主(2022-06-04):
做了块“开心果1”坛友的点焊机控制板,测了一下驱动脉冲波形,测量点在TLP250   6.7脚,波形没放大很好看,放大看下降沿在中间部位有一正弦波,这个波对MOS管关断有多大影响?有装机试过焊铜带没有炸管

MOS管驱动部分电路

做好的板子

测驱动脉冲波形

未放大4脉冲波形

放大后脉冲上升沿波形

放大后脉冲下降沿波形

脉冲宽度2ms

脉冲间隔0.3ms

网友A:
示波器看着不错啊

网友:
@开心果1 大神过来分析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看着不错啊

安捷伦是德科技

网友B:
据说没有续流回路的点焊机MOS关断不能太快,不然点焊电缆回路感应电势太高会炸MOS,MOS 太少的点焊机电缆不能太粗,那个是靠电缆限制电流的!

网友C:
首先测量点是错误的,测下mos 栅极~

网友D:
对啊,你直接双通道测MOS GS,DS之间,单次触发,点焊时采集,
你会看到实际情况的,绝对让你大吃一惊.

网友E:
示波器两个插孔的铁链子是干啥的

网友:
示波器确实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啊,你直接双通道测MOS GS,DS之间,单次触发,点焊时采集,
你会看到实际情况的,绝对让你大吃一惊. ...

你有这个波形图吗?能否分享?我想看看有什么不同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首先测量点是错误的,测下mos 栅极~

MOS管栅极与TLP250信号输出端中间只隔了一10欧电阻,我想他们两点的波形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说没有续流回路的点焊机MOS关断不能太快,不然点焊电缆回路感应电势太高会炸MOS,MOS 太少的点焊机电缆不 ...

MOS管D S间自带有续流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示波器两个插孔的铁链子是干啥的

那个是防尘,防氧化的Q9插头帽

网友C:
引用 网友F:
MOS管栅极与TLP250信号输出端中间只隔了一10欧电阻,我想他们两点的波形应该是一样的 ...

不完全一样,还要考虑那颗加速关断二极管的特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不完全一样,还要考虑那颗加速关断二极管的特性~

那我下次测下重画的板子看看,看下有多大差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F:
那我下次测下重画的板子看看,看下有多大差别

嗯 测量栅极波形必须直接戳mos g极, 那颗二极管在图腾柱驱动下管导通时会跳过栅极电阻加速放电,等vgs电压接近二极管压降时 二极管关断,此时放电通过电阻进行,放电电流减小,速度放慢,曲线就会变的不那么陡峭,你测的波形还要考虑是否二极管关断后结电容和走线造成的寄生振荡的可能,所以叫你戳栅极排除一下测试点造成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 测量栅极波形必须直接戳mos g极, 那颗二极管在图腾柱驱动下管导通时会跳过栅极电阻加速放电,等vgs电 ...

谢谢分享!那个正弦看着就像寄生振荡,

网友:
这是某控制板靠10K下拉电阻关断MOS的波形
黄色是GS电压,蓝色是DS电压
关断尖峰很小,关断时间很长,MOS很容易爆.

这是加驱动,改成图腾柱驱动的波形.

MOS关断处展开,注意MOS耐压是40V,关断时DS有46,47V尖峰
根据波形,MOS已经短时进入雪崩击穿状态.

为了解决尖峰问题,加了TVS,注意看这次关断尖峰不超过40V了,但是这关断波形... ...

网友:
上面说的某控制板,开通是强上拉,关断靠下拉电阻

后来我改成图腾柱驱动,MOS老进雪崩区,但是MOS还活的好好的

为了解决尖峰,加了TVS,结果6.6KW的TVS一个扛不住,自己爆了,后来改两个并联,可以凑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