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大水牛S0203小机箱电源 PC280,产品型号PW350LAA

楼主(2022-06-04):
拆个大水牛S0203小机箱电源 PC280,产品型号PW350LAA

我是电源小白,请大佬来评价这电源
我看数码之家有它150W、180W的版本拆机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9980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68

我拆的这个是额定250W版本

楼主:
三款电源,内部合影

楼主:
京东还说这电源是主动式,这牛逼吹的?

网友A:
大水牛的东西只是能用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水牛的东西只是能用罢了

这东西其实不能用。值钱的地方最好别用。
看似双管正激,但是5v 3.3v没有独立稳压,比磁放大还惨。
输入emi都省了,属于山寨。
功率才那么点,还不如反激,至少。反激波纹好点。
说白了还不如494的半桥。

双管正激本身波纹就大,输入没有emi,输出滤波可怜的用料。这电源敢上280,电脑都烧掉。

网友C:
这个用料看起来没法长期抗250W额定,150W左右功耗还是能用一下,贵重机器就不要用它了

网友:
功率器件全是小牌子厂家的管子,用着就让人担心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其实不能用。值钱的地方最好别用。
看似双管正激,但是5v 3.3v没有独立稳压,比磁放大还惨。
输入e ...

3,3v不用磁放大,用mos管(40n03)稳压的设计也还能凑合用,早期有个dell很肌肉的品牌化电源就是这个设计方案

楼主(2023-06-21):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料看起来没法长期抗250W额定,150W左右功耗还是能用一下,贵重机器就不要用它了 ...

150W、250W电源,长期负载70%,能不能用得住?

楼主:
引用 网友D:
3,3v不用磁放大,用mos管(40n03)稳压的设计也还能凑合用,早期有个dell很肌肉的品牌化电源就是这个设计 ...

这电源150W那款是0.15A风扇,很吵。250W那款是0.1a风扇,噪音比较小。功率大,风扇功率小一半,不会有问题吧?
我改了散热,前排风。原来 长时间拷贝文件,机箱都烫手。现在机箱温度明显下来了,对电源也有好处

网友E:
这种长条电源上的小风扇吵得要死,cpu+显卡风扇+普通电源风扇都没它吵,扔了吧。淘宝上有卖150多块钱的静音无风扇小电源,功率也有100多w。

网友:
看着不太 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长条电源上的小风扇吵得要死,cpu+显卡风扇+普通电源风扇都没它吵,扔了吧。淘宝上有卖150多块钱的静音 ...

我都已经改好了,将就用吧。。。反正是HTPC,开的少,负载轻。主板、CPU、内存、硬盘都是淘汰下来的便宜货。。。

网友:
我的I5 7500 集显配这电源已经用了四五年了~屁事没有~ 而且还是个立人的小机箱~

网友:
大水牛, 给我的感觉是比较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