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安捷伦54616B 500MHZ示波器拆解+打理

楼主(2022-06-04):
上一次拆了个安捷伦的54621D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5857-1-1.html
这次我们来拆安捷伦54616B
机器还是咸鱼购入
先上参数

500MHZ带宽 2G采样率
就是储存深度很低

然后这是卖家测试的图,开机然后基线都正常,就是提示什么延迟校准出错,回到默认状态.
然后我查了下规格书,规格书上面写需要执行校准,于是就收回来玩玩吧

上面是示波器自校准的步骤

以下是刚到手的图

开机正常,没有翻车

一个硕大的DSP芯片

两个AD芯片,加了两个散热片
这是按键板

mc68hc000微处理器

塑料外壳碎裂严重
由于外壳碎裂严重,我不打算用原机外壳了
我刚好有台54600的外壳是好的,于是用了这个外壳代替,外壳是通用的

这是清理好拍的照片(水洗)

自检信号输出脚断了,自己弯了个铁丝顶上
这个54600的外壳 其实也有点破损 用原子灰补一下就好了

对了,这台机子还带了个储存+GPIB接口选件,顺便拆开看看

通过尾部的接口连接

装好之后进行校准操作
机器接口有校准信号输出口,需要同时连接到通道1和通道2 才能校准
校准界面

校准成功
然后这是最后装好旋钮+方波测试的照片
开机界面

新买了个热成像仪,顺便看看芯片的温度

非常热

最后送上54616B 的用户手册:

网友A:
为什么是电磁偏转而不是静电偏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是电磁偏转而不是静电偏转?

因为这个数字示波器,用的是显像管不是示波管

网友:
安捷伦的东西不错,就是价格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这个数字示波器,用的是显像管不是示波管

难怪这么短啊

网友:
不知道多少钱收的,应该是捡漏吧

网友:
高级货大牌子做工用料都是一流的。

网友B:
当年梦寐以求的宝贝,现在依旧得不到。。。。。。。

网友:
有示波器好检测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年梦寐以求的宝贝,现在依旧得不到。。。。。。。

二手的估计最多也就几百块钱吧

网友:
电路板这么干净,楼主多少大洋收的?

网友C:
显像管 和 高压包  也能水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像管 和 高压包  也能水洗?

都是防水的

网友(2022-07-10):
记忆中100M的54600B在95年大概是2600美元一台,这台500M示波器价格应该更高;
54600系列颇为经典,底噪特别低,到现在都还有公司再用。

网友(2022-12-14):
老外的板子看样子都是自动布线的,哈哈,器件放的很规整,走线没鬼子的漂亮,鬼子貌似自己一根线一根线都调整过的,还是漂亮不少!!

网友:
PCB板布满IC,当时集成度不太高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网友(2023-01-24):
背面外壳拆下那2个螺丝,不知道还要拆啥,研究了很久没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