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用转接贴的U盘什么壳子能装得下?

楼主(2022-06-04):
双面护舒宝,太厚了,手里没能装下的壳子

网友:
透明壳子或者cnc壳子试试?

网友A:
咋用这么厚的转接板,之前不是有那种很薄的么???

网友B:
旋转壳抠掉支脚试试,实在没有壳子,可以试试直接水晶滴胶灌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咋用这么厚的转接板,之前不是有那种很薄的么???

我自己画然后打板的护舒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旋转壳抠掉支脚试试,实在没有壳子,可以试试直接水晶滴胶灌注

要不是嫌不好看,我都想用热缩管

网友:
6mm以下的G2可以用这种壳子, 尾部塑料件可能需要削掉一些

网友:
这也太厚了,如果可以的话,用3D打印,自己做个塑料壳子

网友:
跟双贴8s2f差不多厚

网友C:
热缩管一套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缩管一套完事

也不是不可以

网友:
金士顿有一个屁股是个圆环的那个,外壳是白色的,圆环有不同的颜色盖子是分开的,颗粒叠焊两层的都能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