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威305d显示不正常,之前被人修过

楼主(2022-06-04):
开机电压输出正常,但是面板电流电压各显示一个6,调节电压电流显示没有任何变化,触摸gc7137ad发烫严重,测量表头5v供电正常,怀疑是两个7137坏了,之前被人修过,图中三极管是9014查了下图纸好像安装脚位不对,望哪位高手师傅指点怎么维修?

网友A:
太老了,老化了。花十几换新的电压电流表算了

网友B:
调节电压时,输出端子有没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节电压时,输出端子有没有变化?

已经修复,是原来维修的把两个三极管脚位安反了,两个7137集成块损坏,更换后一切正常,另外发现一个问题,变压器初级线圈居然是铝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老了,老化了。花十几换新的电压电流表算了

已经修好是表头的两个集成块都坏了

网友(2023-12-27):
能帮忙看下红圈内俩个电阻的阻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