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充电剃须刀之类的东西换锂电容现实吗?

楼主(2022-06-04):
看着现在的锂电容也不贵,就是不知道容量上够不够用?

网友A:
容量都够,不够的是电流

网友:
感觉没意思,别琢磨了

网友:
65一节 不大换的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量都够,不够的是电流

我看了下说可以做到20C放电的,那样也不够吗?

网友:
试试不就可以了

网友:
每次刮胡子都要冲电嘛

网友B:
我的10多年古老剃须刀,
菲利浦 HQ5710,
我用古老手机 moto V3 的充电器供电,
只有 5V 0.55A 才2.75瓦 就带得动了。

网友:
手机电池换个保护板都可以用,这个电池不容易跑电充电也比较快,方便改了几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10多年古老剃须刀,
菲利浦 HQ5710,
我用古老手机 moto V3 的充电器供电,

我也有个老的飞利浦的充电的,电池废了以后塞了一个华为的手机充电器进去,1A的,用着挺好的

网友:
手机充电器用起来非常猛

网友:
有一种锂电容是电容形状的电池,性能和锂电池差不多,也和电池一样有能量型和动力型的。真正的“锂电容”是锂离子超级电容,充电电压3.8V,放电截止2.5V,充电和放电特性和超级电容是一样的

网友:
质量差的锂电池也是不耐用的。

网友C:
我用的是飞利浦最低端的2AA剃须刀,买了4个锂电AA电池(要专用充电器),2个2个换着用,1.5V马力充足,1.2V的稍微弱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飞利浦最低端的2AA剃须刀,买了4个锂电AA电池(要专用充电器),2个2个换着用,1.5V马力充足,1.2V ...

我的都是内置充电的,话说现在还有可以换电池的吗?

网友:
好多充电剃须刀都是1.2v镍氢电池,充电回路也是给其匹配的。换锂电池的话,连充电降压模块全部都要换,不值得。并且锂电池电压太高了,虽然剃须刀转速猛增,感觉剃须效果非常好?但是别忘了刀片和刀网磨损也是成倍增加的,刀刃很快就没了

网友:
拆开看看原装的是什么电池,如果是锂电直接找体积差不多的替换,如果是镍氢的电池,建议还是换镍氢电池,换锂电充电不容易搞,而且容量镍氢的足够用,换锂电意义也不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