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第三对惠威D1010MKII音箱喇叭摔开了

楼主(2022-06-04):
这是手上的第三对这个音箱了,前两对是一边不响,还没空跑线路修呢,这个又来了。这个两边都响,只是副箱喇叭摔开了,铆钉都开了,开始我想用胶水,发现没那么硬的胶水,只能捆上了。唉,这个音箱故障率真高,发热很大,听一会儿后背板烫手,估计那两个可能是有元件热炸了。
副箱从前面开,撬出喇叭外圈,就看见螺丝了,内六角。里面是接插件。
图片有点乱,凑合看吧,看电路板可以翻翻我的帖子。

网友A:
用绳子捆上,声音正常吗。

网友B:
三个尸体可以拼出一个能用的吧

网友:
这种磁铁开裂我还是头次看到。

网友:
磁铁都是用胶粘的,摔得厉害了容易开裂,而且会消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个尸体可以拼出一个能用的吧

一个能跳动的僵尸。

网友:
不会跑偏吧

网友:
我大学的时候(09年)买的D1080MKII 08版,当时特喜欢那对箱子,后来毕业后给某bang物流给摔坏了

网友:
是惠威音箱吗

网友:
在论坛没有什么搞不定的。

网友:
磁体太重,承受不了硬摔的力量

网友:
磁体那样安装不会擦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绳子捆上,声音正常吗。

之前会有沙沙的声音,捆上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个尸体可以拼出一个能用的吧

那两对好像都是电路板问题,我打算修好他们。

网友C:
要训练多久才能摔成这样,既不晃荡又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训练多久才能摔成这样,既不晃荡又不正常?

好像里面6个铆钉,摔开了3个,胶也开了一半,有沙沙的声音。捆上就听不出来异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里面6个铆钉,摔开了3个,胶也开了一半,有沙沙的声音。捆上就听不出来异常了。 ...

铆钉起到定位的作用,插圈应该能解决,除非铁芯单独摔出来

网友:
这绳可不是一般的绳

网友(2022-09-15):
我有一套这音箱,低音喇叭边坏了。

网友:
这个喇叭已经报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