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个微波炉。没啥难度

楼主(2022-06-04):
中午突然暴毙了,开机几秒钟后跳过载(突破插座那个过载还真灵敏,空开不跳这个红点先弹起),
然后打开,看高压几件套,最后电容击穿,05年的变压器肯定纯铜,Lg的磁控管质量也真好。电容是天津太一电子,早期棒子配件都用本国自家的,这个真不如宁波那个质量好
后期棒子也用宁波的电容了。

网友:
咦?跟我家的那台故障相似,一通电就跳空开。

网友A:
这个设备有那么脆弱吗   这么容易坏

网友B: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这种没啥电子元件的东西还是老的质量好

网友:
感觉微波炉都差不多,我纯纯电器维修小白,都修过2次我家的格兰仕,一次换高压保险一次换磁控管,判断故障靠眼睛看加猜测,我只有一个螺丝刀一个万用表

网友:
这个也没有几个件,大概判断下,最后替换法解决。

网友:
零件比较少,替换法可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设备有那么脆弱吗   这么容易坏

我03年进的松下,至今已换了三个磁控管。型号还特别,比一般的贵,其实就是安装螺丝位置不同。另外高压二极管侧已爬电弧,一时没新件,小刀把烧黑的地方刮干净,再套个小透明胶管,后来一直没再出问题。这货到现在都还没下岗,就是轻触按键要用点力气。

网友:
感觉还是这种机械的好用,现在那种触摸的有的还有小太阳灯管不种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03年进的松下,至今已换了三个磁控管。型号还特别,比一般的贵,其实就是安装螺丝位置不同。另外高压二 ...

LG这个磁控管真皮实,我还备着一个一直用不上,单位报废很新的微波炉拆下来的,LG微波头部那个氧化铍陶瓷是粉色的,有一说比白色的性能好。所以LG白电在米国大行其道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网友:
9.9修好

网友D:
上世纪90年代的National微波炉还在天天用。换了一回微波管,当时花了RMB2200多,还是批发的。

网友:
我就换了2次保险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动手能力强。

就是,一张图就修好了

网友:
当年不懂扔了个纯铜格兰仕,心疼得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03年进的松下,至今已换了三个磁控管。型号还特别,比一般的贵,其实就是安装螺丝位置不同。另外高压二 ...

我家松下的其它都好,就是控制面板坏了,还买不到。打算改手动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世纪90年代的National微波炉还在天天用。换了一回微波管,当时花了RMB2200多,还是批发的。

...

可能你只要换管脚。

网友:
楼主对国产高压电容很有研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