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分享一种board-on-board 捆扎法连接 方便模块重复使用 并降低总体高度

楼主(2022-06-04):
国内不少人DIY电子作品 喜欢从轮子开始造起,全面布局焊接当然看着也比较养眼  成本也相对高昂。

茶不愿这样搞  这样元器件的重复利用太低,个人DIY 没必要整得象商品一样

当今各种各样的成品模块多的很  直接拿来用不香吗,
再一个,大量电路之所以模块化  就是可以方便简化各种应用设计
且能重复使用
X宝这样的商品信息不要太多:

当然 采用成品模块的不利因素也还是有的,体积 尤其高度(整体厚度)会增加很多
因为成品模块几乎大量采用排针排母连接,势必增加整体厚度

尽管也有预留邮票孔的模块  毕竟不多,

但这样也需要拼接的板具有对应的邮票孔连接

排针排母连接  方便插拔 ,重复利用率高,但光是板间厚度就有10毫米左右,
邮票孔连接  board-to-board拼接是完美的 板和板在同一平面,但非常不好拆,重复利用率低

模块带着排针直接焊死在另一片板上的玩法早已有之,这种board-on-board的玩法 也不方便重复使用,焊了就不容易拆  现在打板方便 焊盘几乎都会是双面的,不容易除锡拆卸

正当茶被高度问题捆扰烦恼的时候  忽然心生一计:采用增加的焊盘进行board-on-board 叠放捆扎法焊接
这样的玩法会比较丑 但模块很容易拆下来,且厚度能做到最低极限
下面是茶的一个DIY项目上 母板上针对某模块的PCB布局

这种玩法 模块上就不要焊排针了,
焊的时候焊锡不要过多,在焊盘圈上点住就行

拆的时候心情会很好 因为只要剪断捆扎的导线 用烙铁稍作清理就可以了,即重复使用率极高

本实践不适合追求华丽外表的DIY,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茶壹杯

网友A:
啥玩意,不懂,高科技

网友B:
板子掏空,模块塞进去,高度一致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掏空,模块塞进去,高度一致哈哈

那怎么固定呢?

您说的方法正是邮票孔的玩法呀
还有个问题   板子自己不容易挖空,如果要板厂帮忙完成  那可能要花不小的代价哦

网友C:
来点修复排线用的热固化的导电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玩意,不懂,高科技

没看出来?  其实就是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来点修复排线用的热固化的导电漆。

没用过这种漆哎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怎么固定呢?

您说的方法正是邮票孔的玩法呀

开槽孔是免费的,固定的话用排针躺着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槽孔是免费的,固定的话用排针躺着就行

虽然没看到您的实物   不过茶想来有这么几点:

· 由于掏空PCB  板上实际可用布线范围少了,而茶的方法  母板不挖  可用布线区域损失很小
· 排针长度一般至少10毫米,即模块四周需要预留10毫米宽的区域。而茶的方法  模块四周最多只增加1个2.54毫米标准间距的焊盘区域
· 象NANO 、BLUEPILL、PICO这样的模块  您的方法如果排针焊接后想拆了并不容易

不妨试试茶的方法    高度仅多了一个PCB的厚度    也就大约1.6毫米

网友D:
这主意妙啊,我咋就想不到!

网友E:
邮票适合机器贴装,捆扎插件对机器贴装不太友好

网友F:
方法还不错,用网线里的铜丝最好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邮票适合机器贴装,捆扎插件对机器贴装不太友好

本法纯属自娱自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方法还不错,用网线里的铜丝最好拆。

是的  网线会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主意妙啊,我咋就想不到!

赶紧试试吧

网友G:
感觉3楼的办法更好,而且焊接之类的可能更方便,不过楼主这主意也确实有启发。不过自己做点东西无所谓高度啦,高点也好,至少拆模块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觉3楼的办法更好,而且焊接之类的可能更方便,不过楼主这主意也确实有启发。不过自己做点东西无所谓高度 ...

无所谓高度? 那您就错啦

DIY作品  不见得就得裸奔着,
当你思考给作品配一个合身的外壳的时候   你就不会无所谓了

体积、高度、开孔位置。。。 各种物理尺寸需要你兼顾

网友H:
你有哪个模块重复利用2次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有哪个模块重复利用2次以上的?

你需要的不是答案   而是想象力

楼主:
引用 网友I:
感~谢分享!参考学习

祝玩得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