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明纬工业电源SE-600-24

楼主(2022-06-04):
咸鱼收来的,不太懂识别真假,不过看板子上的丝印感觉是真货,毕竟这个也有些年头了
准备空了再把输入改成标准的插座,以及加一个输出电压电流表
搞这个电源主要是为了电动工具电机,手里一个无刷吸尘器电机用100w的电源带不动,这个600W大概够了,普通电起子应该也够
24V可以用自带的微调电位器调到20V,把本来无线的工具搞成有线来用,估计也没几个会这样折腾

网友A:
真,多少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多少收的?

65..............zsbd

网友A:
引用 楼主:
65..............zsbd

论坛的明纬S-350-27  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的明纬S-350-27  40¥

350w和600w的差价,可以接受
毕竟350的货源太多

网友:
内部用料更好,结构不好维修,还是350-27好维修。

网友:
看着不错,质量很好

网友:
如果是好的,值得买

网友:
真货吧 假货哪舍得这么下料的

网友:
确实,可以买2台350了

网友:
看做工假不了,高低压滤波都是日系电容,用料不是山寨厂商的做法。

网友:
确定真明纬,就是外壳惨了点。SE-600系列比S-350系列更稳定,更耐操,用过的都知道。

网友(2022-07-17):
线路看起来很公整

网友:
做工不错呀 密密麻麻的原件

网友:
有个48V都,但里面的做工跟这个一模一样,不知道能不能改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