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一层楼电脑全部定时断网

楼主(2022-06-04):
请问一层楼电脑(三台)连续三天在早上11点左右断网,断网后重启路由器、重启小交换机(三台电脑连一个小交换机)重新设置电脑ip、插拔网线、杀毒软件杀毒都没用。到了下午2点左右会自动恢复网络,这是什么原因?下图是360急救箱诊断,诊断后用360恢复也没用。
连续三天这样,今天在路由器和交换机的主线查插拔后网络恢复正常。但是不确定是这个操作恢复的还是刚好在这个时间段就应该恢复了。根据同事说前两天是到了一定时间自动恢复的。别的楼层网络正常。

楼主:
谁能教我怎么ping网络,小白一个,v:shifulei3275  有偿

楼主:
连续三天这样,今天在路由器和交换机的主线查插拔后网络恢复正常。但是不确定是这个操作恢复的还是刚好在这个时间段就应该恢复了。根据同事说前两天是到了一定时间自动恢复的

网友:
记得以前看过一个小片,说是每到9点就断网,一个小时后恢复,他查出的原因是,这个时间段放交换机的地方,员工在用加热器烧开水喝,导致交换机受热不稳定,你这个有没有可能这个时间段,有一个员工下班了,将他的电源关掉了?(如果交换机接在他电源那里,是有可能的)

网友:
断网的时候,路由器或者交换机的上端口(up link)LAN灯亮吗?
看这现象,感觉就是上一级的设备断电了。

网友:
没弄明白网络拓扑瞎想么,先搞清楚楼层接线走向再看吧,也许就是上游交换机供电不良。

网友:
拆别的楼层交换机代换测试看看正常吗,可能是交换机的问题

网友:
楼上的讲到点子上了,出问题时这路由器的上一级正常与否是关键。

网友:
查查看这个时间段是不是和某员工上下班时间吻合?人家有顺手关电的好习惯……

网友:
这种一般不在内部,都是外部出问题了

网友:
ping一下路由器的操作都不会还是别自己搞了

网友:
先排队一下是哪里问题,断网时能不能进路由,PING一下内网的一些设备等。如果正常,那就是外网问题。

网友:
查上级设备,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A:
能够这么守时的,不是保安就是保洁

网友:
一般解决思路是这样的:
先ping网关,确定是否内网问题。
内网没问题,就ping DNS或者直接nslookup查看DNS是否有问题。
如果内网不通,这三台电脑手动设置IP地址,互ping确定是否一楼交换机的问题。
确定了问题位置,然后再去查相关节点的问题,比如水晶头老化、交换机电口供电不稳。如果是可网管交换机,可以看log。

网友:
不要完全相信ping,这玩意不一定靠谱

用tracert看看大家都是在哪一集路由上死了

网友:
夏天来了    散热 是不是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够这么守时的,不是保安就是保洁

严重同意,因为我就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保洁下班后关掉了电源

网友:
ping网关不通的话,换交换机,不要买那种便宜的

网友:
先把网络拓扑图搞明白,然后一级级往上摸着查吧,估计是上级某个节点被重启了

网友:
定时出故障肯定不是设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