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古董桌面风扇改装第二弹

楼主(2022-06-04):
古董风扇,改装。
(其实家里风扇多种多样,但是特爱这台。。。。。。)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73741-1-1.html

改装5.5插口。降压模块到3.0伏特。

按钮开关,改拧子开关,带碳纤维纹保护盖。

自带摇头功能。

上网吹手,吹鼠标,还是不错的!

网友:
为毛特爱这台,是不是谁谁谁送滴

网友:
不得不说,骚气

网友:
改得好,加分奖励

网友:
不喜欢,无处用

网友:
样子不错,就是有点小

网友:
不算老啊  看起来还可以

网友:
鼠标微动拆了发个帖子看看光微动啥样

网友:
原来碳纤维是这样使用的。

网友:
再加个锂电池,可以拿着走的那种

网友:
这种不用电池了

网友:
这风扇也没什么特色啊,是不是有故事

网友A:
LM2596模块拿来改供电才3V输出,这风扇吹风效果一般吧!

网友:
这种小电扇零配件都很水,坏了也不值当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2596模块拿来改供电才3V输出,这风扇吹风效果一般吧!

不降压,5伏会糊了。

网友:
这还算古董风扇吗

网友:
建议改成无刷电机,省的担心电刷磨损换电机。

网友:
不是很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