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一层三台电脑连续几天定时断网,然后定时恢复

楼主(2022-06-04):
请问一层楼电脑(共三台)连续三天在早上11点左右断网,断网后重启路由器、重启小交换机(三台电脑连一个小交换机)重新设置电脑ip、插拔网线、杀毒软件杀毒都没用。到了下午2点左右会自动恢复网络,这是什么原因?下图是360急救箱诊断,诊断后用360恢复也没用。
连续三天这样,今天在路由器和交换机的主线查插拔后网络恢复正常。但是不确定是这个操作恢复的还是刚好在这个时间段就应该恢复了。根据同事说前两天是到了一定时间自动恢复的。别的楼层网络正常。

网友:
估计还是受外界影响的可能性大些,打听一下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特定的机器在工作之类的

网友A:
这个问一问宽带公司吧!或者光猫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一问宽带公司吧!或者光猫有问题

外网是没有问题的。别的楼层可以上网。

网友:
手动分配IP DNS看看

网友:
出故障时连台正常的笔记本电脑上去测试,都能上网的就是电脑系统问题,有可能是是某些软件问题。如果不能上,笔记本直接接交换机进线试验。不能上的查网线,对应的交换机接口。

网友:
是不是路由器设置了定时关闭

网友:
有可能是路由器或交换机有人设置了定时禁止上网功能。进管理页面检查一下吧。

网友:
这个楼层的进线更换一个上级交换机的插口试试

网友:
要准确定位问题,提供的信息有点少了!网络拓扑、ping等

网友:
应该是有人在这个时间段用了什么机器,从路由器向上找,就一根线,楼层这里应该没有问题。曾经有个笑话说某单位每到一个时间点就断网,过段时间恢复,后来发现是保洁的要用插座,把交换机的电源拔了。

网友:
你得画出网络拓扑结构   比如主光猫-主交换机=各层交换机=用户

如果电脑设置了固定IP  而路由将这个IP给了dhcp的设备 这样就会上不了网  如果这层的路由固定了IP     可以吧固定IP的主路由设置地址靠后 解决

有人错误的同一个交换机局域网内把另外一个路由的LAN接入了这个交换机     然后他的这个路由就会自动给局域网内所有设备分配IP 但是这个IP是不能上网的   检查不能上网的时候这层的路由获取的是哪里的IP  是不是主路由的IP

网友:
我估计是用了360的原因,如果一个网络还在用360的话,出现任何问题我都不认为是不可能 的。

网友:
3台PING一下内网先看是交换机问题还是电脑问题.排故障是很费时间

网友:
什么时候断网 ,断网时间多少,断网时间是不是每天都是这个时间,精却时间 等等 选把问提缩小再找不用猜。很快能找到问题

网友(2022-07-08):
网先看是交换机问题还是电脑问题.排故障是很费时间

网友:
根据我的猜测,有可能你所在的那栋楼房,每天在上午11点到下午两点之间的这段时间肯定用电量很大,比如中午多数人做饭,或者有大型机器用电量很大,导致这个时间的的电压很低,路由器达不到额定功率导致的。解决办法就是在路由器和电脑所用的电源前置稳压器。

网友:
这是什么????????

网友:
是不是每天那个点有人把设备拔了 然后到点插上了 话说每天晚上ICU都要抬出去几个 后来发现 清洁工每次都把呼吸机拔了然后插吸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