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就这还能以Aipods3为蓝牙名的蓝牙耳机

楼主(2022-06-04):
捡了一个被压扁的蓝牙耳机尸体,接电源和喇叭以后上电居然手机蓝牙能够与之成功配对,手摸麦克风能够听到接收到手机播放的歌曲,松开无声,估计是电路板受伤了,以后有时间了再试修吧。

奇怪的是这个配对后显示是以Aipods3为蓝牙名的蓝牙耳机,上网搜索Aipods3蓝牙耳机发现不是这么简单,那就算是山寨版本的吧,上图看看吧,

网友:
山寨的就算了

网友:
山寨的折腾就没意思了

网友:
改成蓝牙音箱

网友:
是不是立体声的,单声道的没有意思

网友:
杰里的,最差的货了,9.9包邮的那种

网友A:
杰里的一看就知道是山寨的了,PCB还带中文“3代xxx”,妥妥的华强北风格

网友:
反正可以该名字,你写史泰龙都可以

网友:
被Aipods3吸引进来的,这个山寨产品搞个蓝牙音箱玩玩也行。

网友B:
就是个固件里面起的名字,叫ipod5 也可以。蓝牙耳机,好用就行。像苹果搞的空间声音模拟转头的声音相位变化,除了增加成本,对我没啥用。反正这种耳机我经常丢,丢了就换不心疼,而且很多山寨货声音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个固件里面起的名字,叫ipod5 也可以。蓝牙耳机,好用就行。像苹果搞的空间声音模拟转头的声音相位变化 ...

还以为是苹果的Aipods3,结果发现是山寨的

网友:
杰里这个公司就是为了山寨而生的,垃圾中的战斗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杰里的一看就知道是山寨的了,PCB还带中文“3代xxx”,妥妥的华强北风格 ...

网上看也是杰里芯片的白牌AirPods 3,怎么差距就这么大呀

网友:
国产的airpod3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