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SDTNPACHEM_016G SLC试贴SM3260/3267/3268,IS902/903/917

楼主(2022-06-05):
鉴于手上有几十颗的SanDisk SDTNPACHEM_016G,该颗粒为SLC,tsop48封装,2CE,无DDR,如是打算折腾一下。查了一下,规格参数及支持主控如下:

SM3260/IS902/903为双通道8CE主控,于是尝试叠焊;结果如下:

SM3268/IS917为单通道4CE主控,于是双贴;结果如下:

测速如下:
SM3260 4贴

IS902 4贴

IS903 4贴

SM3268 双贴

IS917 双贴

总结一下:SM3260/IS902/903为双通道8CE主控,速度还可以60-70M/s,其中表现最好的是SM3260,SM3268/IS917为单通道4CE主控,速度40M/s左右,均能顺利跑圈,比较稳定。因闪存天生不带DDR,速度比Intel、Micron、Toshiba的SLC要差许多,相应的连续写入温度40-50°C,可以接受,普通的塑料外壳就很合适。
SM3268,IS902/903量产工具容易修改,量产也较为顺利。SM3260量产工具修改了许久才找到了适合的参数。
另外就是SM3267AE双贴没开过,有兴趣的大佬可以折腾一下,从SM3267/3257/3259的量产工具来看,这三类主控应该也是能开的。

网友A:
3.0的双贴40m/s,是我的话 那我会选择直接单帖贴2199(如果能开),2199虽2.0 最快也能到20m/s,多做几个,花最少的钱送最多的亲戚朋友,这可能是这些小容量优质颗粒最好的归宿。。。。

网友:
看错了,以为说主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的双贴40m/s,是我的话 那我会选择直接单帖贴2199(如果能开),2199虽2.0 最快也能到20m/s,多做几个, ...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FC比CBM速度快挺多的,能到25

网友:
大佬神技操作,佩服佩服

网友:
一玩一个坑 大坑

网友B(2022-11-24):
楼主,求分享下SM3260量产工具及参数,手上有16个这种颗粒想玩一下

网友:
这速度还可以

网友:
东芝/闪迪的tsop性能都不咋地,你说tsop电气性能差吧,人家英特尔的HCND1与JCNE1速度那叫一个起飞,我手里还有8颗东芝的7s2FTA00,到现在还没找到合适的归宿

网友:
居然连SM3260/IS902这种主控都找出来了,估计颗粒都不好找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求分享下SM3260量产工具及参数,手上有16个这种颗粒想玩一下

UFD_ALL_DBF:
@ 45 DE A1 32 7A 56 3D 00 03 01 81 06 00 45 8A 8E 06 5c 00 00 00 00 32 0E 0E 10 10 DB 33 // Toshiba TH58NVG7H2HTAK0 L1016 24nm SLC

UFD_ALL_ForceFW:
FLASH_45DEA1327A56_PSCNFlash=12
FLASH_45DEA1327A56_DisableCardModeFW=1

网友(2023-09-25):
有大佬3257开出来过吗,这货不适合上3.0  2.0是他最好的归宿,就是我用3257 en ba没开出来

网友(2023-11-04):
IS917用的哪个版本工具,我量产双贴只有30mb/s

网友(2024-01-26):
楼主大哥的焊接技术一级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