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故障再次出现,续0.99元修复小熊电饭煲

楼主(2022-06-05):
刚详细写了维修过程,就要写完了,突然手机没电了,白瞎了。不打算重写了,简述一下,上次修好后一直使用正常,昨日又出现插电无反应面板不亮。本以为这次也是芯片坏了,量了一下不是芯片坏了,量保险时发现是零线温度保险烧了,用焊锡丝临时跨接了保险的两端修复。这次故障原因是内胆锅底粘了个石子,造成和锅底测温接触不良,锅底温度过高135℃温度保险丝熔断。锅底固定了零火线上各串的2个保险,原以为是普通保险,查型号后才知道是温度保险的,为何只烧了一个保险是零线保险固定位置更接近锅底。淘宝上查了一下该型号温度保险管3.5元5个包邮,已拍。

网友A:
保险丝这么容易挂么,估计是某个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B:
温馨提示:淘宝很多这种温度保险都是假的  就是一根金属丝 包上报纸套上金属管然后两端涂胶      建议买几个   到手先拿打火机烧一下 能断开就是真的   注意:这玩意不能焊锡焊接  真货一焊接就断开了   这就是为什么两端都是压接的

网友:
很多温度保险是纸保险,假货太多了。也能焊,中间要用冰包裹隔温。

网友:
温度保险,记号

不过,保险丝不都是温度保险啊?

网友:
高手还是有很多啊,压接原来有它的原因的。

网友:
能烧断,说明保险确实起作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温馨提示:淘宝很多这种温度保险都是假的  就是一根金属丝 包上报纸套上金属管然后两端涂胶      建 ...

确实一焊就断,后来用湿毛巾包着焊上了。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温馨提示:淘宝很多这种温度保险都是假的  就是一根金属丝 包上报纸套上金属管然后两端涂胶      建 ...

学习了,不能焊接!

网友:
这个温度保险,太多假的

网友C:
这东西折腾得

网友:
做假无孔不入,低值元器件也不放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险丝这么容易挂么,估计是某个地方出问题了。

烧的是温度保险,是正常的保护机制,不同于电流过大烧保险,不用考虑电路是否有问题,只要排除测温传传感器故障就行,锅底有杂物造成锅底和传感器接触不良,清理杂物就好了,再一个此锅不宜连续长时间打在收汁档,容易锅底高温烧保护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馨提示:淘宝很多这种温度保险都是假的  就是一根金属丝 包上报纸套上金属管然后两端涂胶      建 ...

谢谢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折腾得

这锅有磁钢温控传感器,双金属片限温器,温度保险,温控做的还可以,值得修理,再说也可提高电路分析能力,分享给大家维修技巧,减少电子垃圾,保护环境。

网友:
锅底与发热盘接触不好,造成发热盘散热不好,发热盘温度过高,烧发热盘的温度保险就是分分钟的事情了。

网友:
谢谢3楼的提示淘宝也展示过真假制作过程东西不贵耽误事

网友:
都像楼主这样搞不买新款,难怪我买的小熊股票从100多跌到50

网友:
这保险管到废品站随便拆,大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