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 7Plus免提灰色无声通病故障维修

楼主(2022-06-05):
邻居送修7P摔后无声,免提灰色

通病故障,拆下主板

主板上手术台,撕掉黑色贴纸

加上焊油,重焊归位音频芯片,并清洗干净

贴上新的贴纸,细节决定维修品质

装机反复测试声音OK,免提也正常了

维修END

网友:
似乎是软件故障,看维修,是硬件引起?虚焊了?

网友:
7P同款问题,100大洋 解决

网友:
密集恐惧的我眼晕

网友:
音频芯片摔虚焊了

网友:
最好拆下把断点飞线,只加焊返修率高

网友:
喇叭有破音,是不是也是这个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