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中柏Win10平板电脑,ezpad7s

楼主(2022-06-05):
价格190,运费实收,报数码之家改价

中柏Win10平板电脑,ezpad7s,WIN10系统,4加64G,10.8吋1920*1080,触摸屏,铝合金支架,二手物品不可能完美,事多勿扰,售出不退不换

单机,无配件,无电源,安卓口可以充电,新换的电池

前后有膜,正常使用,没有问题,这个型号就是单摄像头、单USB的,DIY的电源键,没有外壳上的塑料音量按键

关于电量消耗,亮屏,50%亮度,50%音量,联网播放音乐,一小时掉电12%左右

楼主:
新换的电池

楼主:
很多人要求包邮,超重的,没办法,运费至少20起,再说,我的价格已经很低了,唯一瑕疵就是没有音量按键

楼主:
过几天会有个台电的tbook16power,8加64的,现在是双系统,Win和安卓各站30G硬盘,打算改成单Win10系统的,正在研究中,再说英特尔的CPU本身就和安卓软件不兼容,安卓没什么卵用

带原装磁吸键盘,价格暂定小400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过几天会有个台电的tbook16power,8加64的,现在是双系统,Win和安卓各站30G硬盘,打算改成单Win10系统的, ...

这个论坛有拆机图,做工比中柏的好一些,至少有金属防滚架

网友:
看着很好,支持一下

网友A:
中柏5S帮顶!中柏的这几个机器好在有标准USB接口,不需要转换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柏5S帮顶!中柏的这几个机器好在有标准USB接口,不需要转换头。

中柏 台电等等,这些起码能从网上找到驱动,虽然都是寨板,另外一些根本就找不到驱动,主要是触摸屏驱动

楼主:
引用 楼主:
过几天会有个台电的tbook16power,8加64的,现在是双系统,Win和安卓各站30G硬盘,打算改成单Win10系统的, ...

改成功了,开机还是有系统选择界面怎么破?

网友:
好像BIOS里面可以改,不过最好不去动BIOS!

网友B:
手里有台品铂W1S,之前安卓Win10双系统,觉得空间太小,刷单系统结果不能启动,淘宝买芯片买编程器,折腾一段时间无果,闲置了几年,前一段时间又翻出来折腾,后询问编程器卖家才发现编程时方向放错,改正后刷入正常,换掉原bios芯片开机正常。但是Z8300太垃圾了,装Win10賊卡,想装Win7还不行,装Linux吧也不成功,只能Win10凑合着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手里有台品铂W1S,之前安卓Win10双系统,觉得空间太小,刷单系统结果不能启动,淘宝买芯片买编程器,折腾一 ...

你得用精简版WIN10,开机占内存不到500MB那种

网友:
价格不错,早知道我不买小米平板2,不过Z8350有点弱,要是Z8500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得用精简版WIN10,开机占内存不到500MB那种

不知是不是bios刷的有问题,精简版装不了,Linux也装不了,不敢折腾了,凑合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