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936烙铁头,不知道挂锡长久不

楼主(2022-06-05):
买了几个936烙铁头,用一段时间就不挂锡了,好烦,网上再买个试试4.5元包邮,减去红包1.97元到手。

看做工比我之前买的好

前面烙铁头的镀层

最后借论坛问下,直营店的爱老婆5号4节+标准充+松下7号8节,活动满199元减100元,最后102元到手值不值。

网友:
要调温,否则,会不挂锡。

网友:
便宜没好货。

网友:
买了某个黑金刚烙铁头不挂锡,焊接时很恼火。

网友:
我也准备买几个936头,大家有什么牌子好用有不贵,可以推荐下吗?

网友:
首先要搞清楚为什么会不挂锡,如果这事你搞不清楚,就算给你买再好的,照样要不了多久继续不挂锡!
三两块钱的也顶多会明显一些而已,但是日常使用的注意事项你都不知道,二三十的头子一样该不挂也不挂!

网友:
不论什么型号,质量都有好有差,还有假货。

网友:
使用寿命与材质、工艺和使用习惯都有关。

网友:
温度不能长时间太高,挂不了了,用砂纸磨一下。。

网友:
纯铜936烙铁头了解一下

网友A:
抖音有位博主测试过很多品牌的充电电池,但是觉得他有点水,倍量很便宜的哪款的居然是完全达标,为啥我买的就不行。 钢丝球刮烙铁头,不挂就换

网友:
用铜头子吧 不挂锡就砂纸打磨

网友:
还是T12的好用

网友:
合理使用,应该不会不挂锡。

网友:
19年3月买个一根黑金刚,用得店铺都不存在了,都忘记还有挂锡不挂锡这个词了,反正拿起就用,头子完好,锡量充足

网友:
便宜头子。新头子就要温度开最高把锡镀透 。也会耐烧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抖音有位博主测试过很多品牌的充电电池,但是觉得他有点水,倍量很便宜的哪款的居然是完全达标,为啥我买的 ...

因为他是做广告的

网友:
都是用便宜头子(好像是铜的),焊接时使用适合的温度,焊接以后将温度调低保温,这些年用下来没有发现不挂锡的情况。

网友:
烙铁头分有铅用的和无铅用的,有铅用的温度不能调太高,260度左右就可以了,否则就不挂锡。

网友:
不挂锡就不锈钢神水点蘸一下水里再蘸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