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一个门禁复制器

楼主(2022-06-05):
看论坛有大佬玩这个  我也学着收个二手  但是感觉翻车了  版本太老了  不支持cuid门禁卡   按照机子型号百度找不到信息   淘宝搜到一家有的  可是说支持功能很多  但是实际使用翻车了  懵逼状态  有大佬了解吗  请指点  谢谢

网友:
很精致的仪表样

网友:
估计太老了

网友:
多少钱收的,太贵就不值了

网友:
我是小白,有高手带我们一起玩吗

网友A:
这个~这个能给饭卡充值么

网友B:
这机器是买新不买旧,要厂家不断的升级才行(实际是更新机器的数据库,内置常见密钥),就是不断的用常见密钥来尝试或者使用卡片漏洞获取密钥,值钱的是软件。很多外观一样但软件提供方不一定是一样的,硬件上也有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这个能给饭卡充值么

我看行,有盼头

网友:
很多IC卡可以通过手机NFC复制

网友:
复制老系统门禁还可以

网友:
更新密钥很有必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是买新不买旧,要厂家不断的升级才行(实际是更新机器的数据库,内置常见密钥),就是不断的用常见密 ...

现在很多都是轮训秘钥,需要复制主卡不能用,一用副卡都报废。各行业都卷,耦合性越来越高,门禁都是云器端验证的,弄这种旁路攻击收益越来越小了,稳定性还差。不如直接物业多开几张。要是收费不合理超过25,找业委会怼他,不行就把物业换了。

网友:
CUID可以手机干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很多都是轮训秘钥,需要复制主卡不能用,一用副卡都报废。各行业都卷,耦合性越来越高,门禁都是云器 ...

说的好像物业说换就换似的。请神容易送神难。

网友:
换物业可是个大活,出人命的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很多都是轮训秘钥,需要复制主卡不能用,一用副卡都报废。各行业都卷,耦合性越来越高,门禁都是云器 ...

确实,不过也不是大问题,一样能解,用专门的GDM复制卡,主卡不动,复制出的副卡不限数量,就是这种卡贵

网友:
我们的物业,卖门禁,一个 5元。

网友:
这个东东做工还不错么!

网友:
门禁卡啥样子的,这种读卡器可以复制,可能你的姿势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