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车扫码充电怎么限功率的

楼主(2022-06-05):
外面的扫码 电瓶车计费充电怎么闲置用户电流的,现在开关电源220v降低电压到一定范围就保护了

网友:
我也不明白。

网友:
q其实我也觉得这个问题奇怪,应该不是将电压,而是降电流 。

网友A:
这个没有限制充电电流,只有充电时间限制。交一块钱充4个小时算的。只要在4个小时内都有供电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限制充电电流,只有充电时间限制。交一块钱充4个小时算的。只要在4个小时内都有供电输出。 ...

那我搞3kw电三轮,1.2kw充电功率纯电费都不够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搞3kw电三轮,1.2kw充电功率纯电费都不够本

嗯。这个大功率的电器应该支持不了。几十A的电流线路压根就用不了。

网友:
这是乐摇摇系统的。用的检流电阻。超过了就直接跳继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搞3kw电三轮,1.2kw充电功率纯电费都不够本

功率超过500w断电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搞3kw电三轮,1.2kw充电功率纯电费都不够本

单路功率一般限制在300-500w

网友:
有一些简单的是每一路配一个空开,超过了直接跳闸,还有一些是检测电流,控制继电器输出,电流超过了继电器断开,部分有延时再接通,也有负载断开自动接通.

网友:
高端的是按度数充电的。
普通的是根据电流的,多少以内一块钱四小时,多少电流以上两小时,在高了跳掉。。。

网友:
冲过60伏50安时电池,充电器应该有500瓦,充一晚上3元,感觉还是划算的,如果是72伏50安时锂电池充电,不知道带不带得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