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I 9217-4i4eSAS卡刷 IT 模式

楼主(2022-06-05):
最近买了一个SAS接口磁带机,要用到sas直通卡。在淘宝收了一张LSI 9217-4i4e SAS卡。下面就把刷直通卡的经过记录下来,供有需要的参考。
LSI 9217-4i4e SAS卡刷 IT 模式

下载固件9217-4i4e HBA 官方固件下载页面https://www.broadcom.com/support/download-search搜索9217_4i4e_Package_P20_IR_IT_FW_BIOS_for_MSDOS_Windows找到并下载9217_4i4e_Package_P20_IR_IT_FW_BIOS_for_MSDOS_Windows
制作可引导的U盘
使用FreeDos 环境进行刷固件,下载U盘启动工具rufus-3.10p,插入U盘,运行rufus-3.10p,选引导类型选FreeDos,其它默认,点击「开始」写盘,即可完成。
Rufus自带了FreeDoss镜像,不需要额外去找了,解压9217_4i4e_Package_P20_IR_IT_FW_BIOS_for_MSDOS_Windows并将以下三个文件复制到u盘根目录中
sasbios_rel\mptsas2.rom
Firmware\HBA_9207_4i4e_IT.bin
sas2flash_dos_rel\sas2flsh.exe
启动并刷固件
将制作的U盘插入电脑,选择u盘启动,进入FreeDos环境。
执行以下命令:sas2flsh -o -e 6这命令是将卡进入高级模式-o, 然后擦除闪存-e 6。
应该会输出以下信息:
C:\SAS2FLSH.EXE -o -e 6
Advanced Mode Set
Adapter Selected is a LSI SAS: SAS2308(d2)
Executing Operation: Erase Flash
Erasing Flash Region...
Erase Flash Operation Successful!
Resetting Adapter...
Reset Successful!
Finished Processing CommandsSuccessfully.
Exiting SAS2Flash.
重启电脑再次执行sas2flsh -o -e 6命令
(我是2次才成功。有人是1次就成功。我这点不同。)
输出以下信息:
C:\SAS2FLSH.EXE -o -e 6
Advanced Mode Set
Adapter Selected is a LSI SAS: SAS2308(d2)
Executing Operation: Erase Flash
Erasing Flash Region...
Erase Flash Operation Successful!
Resetting Adapter...
Reset Successful!
Finished Processing CommandsSuccessfully.
Exiting SAS2Flash.
输入以下命令
sas2flsh -o -f 9207-4i4e.bin-b mptsas2.rom
该命令将把卡再次进入高级模式-o,然后刷新固件 -f 9207-4i4e.bin 和 bios -b mtpsas2.rom。(这命令要等时间长点不要急,否则容易出错。)
输出以下信息:
C:\SAS2FLSH.EXE -o -f 9207-4i4e.bin -b mptsas2.rom
Advanced Mode Set
Adapter Selected is a LSI SAS: SAS2308(d2)
Executing Operation: Flash Firmware Image
Firmware Image has a Valid Checksum.
Firmware Version 20.00.04.00
Firmware Image compatible with Controller.
Valid NVDATA Image found.
NVDATA Version 14.01.00.00
Checking for a compatible NVData image...
NVDATA Device ID and Chip Revision match verified.
Valid Initialization Image verified.
Valid BootLoader Image verified.
Chip is in RESET state. Attempting Host Boot...
Firmware Host Boot Successful.
Mfg Page 2 Mismatch Detected.
Writing Current Mfg Page 2 Settings to NVRAM.
Updated Mfg Page 2.
Resetting Adapter...
Adapter Successfully Reset.
Chip is in RESET state. Performing Host Boot...
Firmware Host Boot Successful.
Beginning Firmware Download...
Firmware Download Successful.
Resetting Adapter...
Adapter Successfully Reset.
Executing Operation: Flash BIOS Image
Validating BIOS Image...
BIOS Header Signature is Valid
BIOS Image has a Valid Checksum.
BIOS PCI Structure Signature Valid.
BIOS Image Compatible with the SAS Controller.
Attempting to Flash BIOS Image...
Verifying Download...
Flash BIOS Image Successful.
Updated BIOS Version in BIOS Page 3.
Finished Processing Commands Successfully.
Exiting SAS2Flash.
完成后,执行 sas2flsh-listall 检查安装是否正确完成。
在重启前,要确保正确完成,否则可能无法恢复。
输出以下类似信息,表示正确完成的
C:\SAS2FLSH.EXE -listall
Adapter Selected is a LSI SAS: SAS2308(B2)
Num   Ctlr            FW Ver        NVDATA        x86-BIOS         PCI Addr
----------------------------------------------------------------------------
0 SAS2308(B2)          20.00.04.00       14.01.00.08        07.39.00.00        00:01:00:00
Finished Processing Commands Successfully.
Exiting SAS2Flash.
重启,按 CTRl-C 进入HAB卡的bois,应该可以看到已IT模式运行v20固件
提示"Fail to initialize PAL"错误,此错误是由于电脑主板不兼容造成的,此类故障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解决:
(1)更换其它型号电脑主板(较老型号如G31芯片组)重新进行上述操作;
(2)若您的电脑主板支持EFI Shell引导,可按照此流程进行:
a. 将U盘接入电脑,重启电脑,进入BIOS,关闭Secure Boot(将OS Tpye置于Other OS)
b. 通过BIOS中EFI Shell(华硕主板该选项位于退出菜单Lauch EFI Shell),引导U盘从EFI模式启动

网友:
学校  学习 我来学习

网友(2024-02-06):
我来学习我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