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网卡不稳定是硬件还是软件问题?

楼主(2022-06-05):
qca9377网卡,之前不定时连不上wifi,升级到最新驱动并netsh winsock reset就好了,正常用了十几天故障又出现了,期间win10没升级过

网友:
两者皆有可能。

网友:
也有可能不是硬件也不是软件,而是路由器的WiFi 信道 与频宽,2.4GWiFi干扰严重也会有这样的问题,换成5G WiFi试试

网友:
有些是热不稳定。只要发热就会掉网

网友:
网上说这卡是单天线的,2.4GHz只能到150M,尝试将路由器2.4GHz设置为150M带宽试试

网友A:
怎么个“不稳定”?是打游戏卡ping,还是时不时断网,还是网显示连接但上不了,还是压根连不上?要是打游戏卡ping,那就好好的拉根网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个“不稳定”?是打游戏卡ping,还是时不时断网,还是网显示连接但上不了,还是压根连不上?要是打游戏 ...

不稳定就是突然就连不上wifi,wifi列表没了,只显示飞行模式。
看到有人说有些联想本子必须装电源管理软件和热键管理软件才能正常开启无线网卡,总觉得这里面有什么古怪。我现在倾向于认为这是软件问题,很可能就是联想自带软件惹祸,联想以前就被曝收集用户数据

网友:
重新装一下系统试试。安装完成后就不要升级系统不要打补丁。看看链接WIFI稳定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