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困难症,各位大佬都是用什么NAS系统?

楼主(2022-06-05):
各位大佬都是用什么NAS系统?我有选择困难症,现在要三选一:unraid  、TrueNAS 、OpenMediaVault 。
这些系统都没有用过~不知道是些什么情况,有没有用过的大佬来说说~

网友:
虚拟机一个个试,试完就知道了。不过我用下来,还是习惯群晖,当然其他也没用几个,你这三个我只用过第一个。

网友:
用过OMV,u-nas还有黑裙,前面俩还真没接触过

网友:
windows smb 1 ……简单省事

网友:
看到有不少人用 NAS4Free

网友:
楼上基本给出了正解:成年人不做选择题,挨个试试。其实没特殊偏好,windows就够用了,因为对linux熟悉的人根本不会这么提问。

网友:
其实很好选择,论坛里聊的最多的也就WIN共享和黑群。

网友:
TrueNAS还可以,windows搞共享太麻烦了,每台客户端要是出问题都要搞半天

网友:
哪个好用最好自己试试

网友:
TrueNAS-SCALE
既有TrueNAS的稳定性,又有linux内核的高扩展性,可以试下

网友:
虚拟黑群晖+ win10

网友:
omv不好维护,有问题资料都不好找,unraid全靠docker和插件,别看教程起了一堆,那要性能好。简单易用还是用黑裙吧,我的最终选择就是黑裙。

网友:
月初打折买了个威联通ts416。中年人懒得折腾了。就存点电影电视

网友:
win路过,群晖太费盘

网友:
现在用omv,也不懂维护啥的,就是提示更新就更新。就会一个功能文件存储,什么同步文件夹下载,之类的都不会

网友:
黑裙,u-nas,truenas都用过,u-nans太封闭,truenas起步8G,最后还是黑裙

网友:
简单用就是WIN10,复杂点还是群晖最省事

网友:
折腾过黑群。。。现在还是黑的,不过后来变懒了,不愿折腾,一个绿联云就满足需要了。

网友:
windows10就挺好用

网友:
我用OMV ,非常稳定,资源占用极小,非常爽。只开SMB共享,插件啥的没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