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拆装电脑有啥合适的电动螺丝刀推荐

楼主(2022-06-05):
新人想请论坛老哥们推荐一下,需求就是拆装电脑。go2 最小扭矩还是太大。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莫非是电脑城装机工,需要电动的?自己折腾一把 史丹利 通吃。

网友B:
go2 拆开前面的头,去掉3个小弹簧,扭矩就可以变小,以前有改的帖子,可以翻一翻

楼主:
引用 网友B:
go2 拆开前面的头,去掉3个小弹簧,扭矩就可以变小,以前有改的帖子,可以翻一翻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莫非是电脑城装机工,需要电动的?自己折腾一把 史丹利 通吃。

我kankan,谢谢啦

网友:
扭矩不知自己diy。降电压能搞吗

网友C:
博士GO2用着挺顺手的

网友D:
SKIL 5612   能手动 能电动  拆装显卡用长批头合适  我一直用这个

网友E:
看这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80775-1-1.html,不用拆弹簧,按三楼的方法把塑料卡板切一下就行,其他都不用动,我就是这样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SKIL 5612   能手动 能电动  拆装显卡用长批头合适  我一直用这个

好的,谢谢,等一个活动价就入手感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博士GO2用着挺顺手的

可能只用过博世,所以有点喜新厌旧想换新的

网友F:
我就是才买得GO2 用于装电脑,按照楼上的 搞成-1挡 不拆弹簧   很舒服

网友:
博世go2就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就是才买得GO2 用于装电脑,按照楼上的 搞成-1挡 不拆弹簧   很舒服

-1档怎么搞,我看到的改装都是拆掉三根弹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看这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80775-1-1.html,不用拆弹簧,按三楼的方法把塑料卡板切一下就 ...

改完扭力就小了?用手能抓住批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改完扭力就小了?用手能抓住批头吗?

可以抓住

网友H:
最后还是选了 牧田012   关键,是我能接受的最贵的了   还有日立db3d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841-1-1.html
这看自己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后还是选了 牧田012   关键,是我能接受的最贵的了   还有日立db3d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 ...

好的,谢谢

网友:
关键是MONEY啊,实用,便宜些的.

网友:
修电脑 国产便宜带扭矩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