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芭比娃娃手臂关节如何拆卸

楼主(2022-06-05):
见图,如向拆。

网友:
先用风筒将手吹至发软,然后就是大力出奇迹了

网友:
结构没想到这么复杂啊。

网友:
四个卡扣吧

网友:
看着比较结实

网友:
看上去是正版芭比,盗版的一般就是一个球头+一个洞,直接按进去

网友:
很好奇拆下来干哈?剪刀手?

网友:
按常规做法是大力出奇迹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