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 请教压电泵的驱动[已更新,有拆解]

楼主(2022-06-05):
【应大家要求,已经拆开上图】,请移步: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7084-1-1.html

另:32楼有更新,测了电容值,试了50Hz驱动。
06.07最新试验结果:直接串联0.1-0.47uF的安规电容接220V市电,可以工作,能感觉到出气口的微量气流,但气流实在太小了,比手腕血压计的那种N30小气泵都差得远,反正用于鱼缸供氧估计是很难达到目标了,应该是用于其他仅需要微气量的应用环境。当然,也可能是我驱动的频率不对,不知用更高频率驱动会不会提升气量?有待验证,目前手里没有其他相近频率的驱动电源,无法测试。

我弟弟养鱼,在老五家买了几个压电泵,

但是,玩不转,这个泵第一次玩,来时缺电源部分,查到某宝上卖的成品,人家有个驱动电源的

我买到的缺上图红圈里的驱动电源,试过用直流电源加电从5V到30V,都完全没反应。

淘宝上其他卖家的说明资料:

看样子功率不大。看链接里卖家的评价:“四个里有一个是坏的,有一个是双头的。串上安规电容加电阻工作正常。可惜最好看的白色的是坏的,拆开后发现震荡片没焊接好短路了,自己重新焊了一下,插电能工作了,但噪音大而且功率变小了很多。”
估计这个也是坛子里的朋友发的,所以想请教下玩转了的朋友,这个要如何驱动?“串上安规电容加电阻工作正常”,应该加多大的安规电容和电阻?能给个图纸吗?感激不尽!!

网友A:
既然拆开了,不来几张图片吗?看看内部线路。

网友:
没见过这玩意

网友B:
技术参数上说22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拆开了,不来几张图片吗?看看内部线路。

没拆开,不是我的东西,他要作鱼缸气泵用的,没把握就先不破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技术参数上说220V

估计不是直接上220V交流的,否则的话,那个成品图里就不会用一个充电头那样的电源了,直接用普通两脚插头就好。我猜这个充电头样子的插头里,带了驱动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拆开,不是我的东西,他要作鱼缸气泵用的,没把握就先不破坏了

不拆开修不了,你都试过5~30V都不行,显然这个压电泵内部线路出故障了。正常应该是5V供电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拆开修不了,你都试过5~30V都不行,显然这个压电泵内部线路出故障了。正常应该是5V供电工作。 ...

他又没试过交流,这种简单的玩意交流才靠谱

网友C:
既然直流不形那就改交流的低压开始逐渐增加看看?有一种可控硅调压的交流泵就是线圈带动衔铁泵水~这个可能与其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拆开修不了,你都试过5~30V都不行,显然这个压电泵内部线路出故障了。正常应该是5V供电工作。 ...

我不能确定正常是几伏供电的,因为按常识,压电陶瓷片需要交流电压来驱动,而且看到其他卖家的评价:串上安规电容加电阻工作正常。另外一个不拆的原因是,这种微型的气泵,拆开了未必能无损还原了,先不折腾,等大神科普再动手不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直流不形那就改交流的低压开始逐渐增加看看?有一种可控硅调压的交流泵就是线圈带动衔铁泵水~这个可能 ...

按照常识,超声波雾化和超声波清洗都是用压电换能器的,但驱动的电压和频率天差地别,清洗机在30-50K,而雾化则>1MHz,如果不知道大概的频率,怎么去试?

网友:
不就是一个简易的打汽泵!  手机充电器:5。0V---1.0A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能确定正常是几伏供电的,因为按常识,压电陶瓷片需要交流电压来驱动,而且看到其他卖家的评价:串上 ...

嗯。这个先不拆内部估计就是一个压电片而已,可能你缺了一个驱动压电片工作的电源。https://www.elecfans.com/article/88/142/2009/2009070675196.html

网友D:
串上安规电容加电阻工作正常,这是阻容降压的意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这个先不拆内部估计就是一个压电片而已,可能你缺了一个驱动压电片工作的电源。https://www.elecfans. ...

谢谢朋友指点,我刚拿USB加湿器的驱动板接上去,没反应,估计是频率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上安规电容加电阻工作正常,这是阻容降压的意思吧?

不确定啊,那个买家的评论我已经完整复制在顶楼了,但是他语焉不详,不知该串多大的,而且有个怀疑,50Hz能驱动压电陶瓷吗?

网友:
在哪卖,我买一个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确定啊,那个买家的评论我已经完整复制在顶楼了,但是他语焉不详,不知该串多大的,而且有个怀疑,50Hz ...

不太清楚具体电路是怎样的,不拆开看看不好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指点,我刚拿USB加湿器的驱动板接上去,没反应,估计是频率不对 ...

看来你要买个电源回来试试了。加湿器频率应该就是雾化器工作状态,这个压电泵可能要专用的频率起振出气。

网友:
没见过,里面是压电陶瓷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