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美菱衣架试蒸汽熨斗

楼主(2022-06-05):
拆修美菱衣架试蒸汽熨斗
这玩意儿就是山寨货没用几次就不通电了

通电没反应

准备拆

拆之前先把水箱拆下再把加热箱内的谁放干

内部好简单做工很寨

北方水质不好看看加热箱上的结晶

接电没反应用万用表测量电源线、加热电阻丝、开关、温控开关都没问题最后发现是温度保险废了
下图硅胶管包裹着的就是温度保险

拆下看看规格250V 10A  216度

找出一个规格接近的换上回装试机好了

蒸汽呼呼的

完多谢支持!

网友:
恭喜修复,这玩意比较费纯水

网友A:
平时不经常使用的话,使用桶装水效果会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家一台N年前红心牌蒸汽电熨斗现在还正常工作中

这个才是经典耐用啊

网友C:
挂烫机必须使用纯净水,否则用不了几次

网友D:
这货漏水非常普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家一台N年前红心牌蒸汽电熨斗现在还正常工作中

我的没你老,我的是桌立还在用

网友E:
下次记得用屈臣氏,没水垢。

网友:
谢谢楼主换个温度保险恢复使用

网友:
换个温度保险就修好了,挂烫机使用频率不高,用纯净水比较好,不容易堵

网友:
我拆开过这种东西里面有一个微型锅炉,好像表面还是镀铜的,很重的。

网友:
水质太差,腐蚀比较厉害~

网友:
这东西咋用?熨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时不经常使用的话,使用桶装水效果会好一些。

嗯嗯败家娘们老是忘记用纯水

网友:
结晶是有漏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家一台N年前红心牌蒸汽电熨斗现在还正常工作中

这个我家也有一台类似的应该有20年了还能用这个耐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挂烫机必须使用纯净水,否则用不了几次

败家娘们老是忘用纯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货漏水非常普遍

设计有缺陷漏水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次记得用屈臣氏,没水垢。

有净水器败家娘们老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