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不懂安装WIN7

楼主(2022-06-05):
以前的XP会安装。有个系统光盘就解决问题。现在的电脑自有USB没有光驱。自己去做了启动U盘安装Win7结果发现停止在安装驱动那个页面,我哪里知道需要什么驱动。以往都是系统安装完成才需要驱动的。特上来请教一下大家这个安装驱动的页面怎么解决,我点哪里都跳不过

网友:
电脑先下载一个软件叫“微PE”,再下载好WIN7系统安装文件(ISO,GHOST或者ESD等格式都行),然后插入u盘制作启动u盘,再把下载好的系统安装文件复制到u盘,然后重启电脑,设置u盘启动,再次开机就能进入PE界面,根据安装文件的格式,用不同的软件安装即可。

网友:
下载克隆版先装起来啊,以后 再研究

网友:
那不知道你这镜像有多老了。驱动都不支持了。

网友:
最好提供截图呀,停在哪个画面?
你电脑是什么配置?
如果安装过程中需要驱动,多半是因为硬盘,MSDN原版Win7没有集成NVME SSD驱动。

网友:
安装系统的教程一搜一大把,先看一下,有问题再问。

网友:
"自己去做了启动U盘安装Win7结果发现停止在安装驱动那个页面".   不安装驱动即可!   实在搞不定!你出去付费找专业人士!

网友:
下个微PE做个启动U盘,再下载好Win7的系统安装包或Ghost文件。

网友:
删掉u盘里的win7.gho,重新复制一下

网友:
你的PE应该缺少NVME驱动

网友:
也可以外接一个USB光驱来安装

网友:
用优盘工具安装

网友:
哎   去哪个比例比例  网站   去视频

看视频还学不会   再找人

网友:
网上教程很多,自己慢慢研究一下,有基础很简单,按照教程一步一步就可以安装好了,

网友:
应该是缺少NVMe驱动

网友:
如果是新硬件的话,老老实实先装10再说

网友:
去搜索 老毛桃 在上面下个然后制作U盘再安装

网友:
用 ventoy 吧,
简单好用,
百度搜"ventoy 使用教程"

网友:
都会做启动U盘了,尝试装个10吧

网友:
换个镜像,或者直接原版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