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5401拆解冲击头看看

楼主(2022-06-05):
网上拆机视频挺多就是没看见有人拆这个冲击头,我就拆解大家一起瞧瞧。外层全部拆解完了,孔内来回甩有声音,我想拿铁棒顶出来,结果弯了都出不来。这个卡簧钳3寸,挺好的拆解卡簧都是用这个,那个大弹簧是卡住齿轮的,转头要是卡住,就会启动离合空转。

楼主:
在说一下正常拆不到这个弹簧除非齿轮坏了,前面内凹轴承卡簧拆掉可以直接拿出来就可以更换。刚才好像是全家福没上传到和拆前面轴承卡簧补图。

网友:
卡扣钳好可爱啊,零部件擦的那么干净,上面的油污都清理干净

网友A:
这么小的卡环钳哪里有?

网友:
你是来这里秀你那卡簧钳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卡环钳哪里有?

拼多多买的

网友:
清理得真干净

网友:
卡簧钳是童工

网友:
好速达迷你卡簧钳。先分别买了2种 后来干脆把另外2种都买了。这牌子的材质还挺好 韧性 硬度都有。

网友:
洗得这么干净,都舍不得上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