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有人遇到过win10更新后破坏bios的吗?

楼主(2022-06-05):
有人遇到过win10更新后破坏bios的吗?我前天正在用电脑,完了关机时提示更新,选更新并重启,然后开不了机了,拔出内存有嘟嘟响,怀疑bios坏

网友:
前一段时间   intel CPU  出了一个漏洞      微软推送  更新  修补漏洞  需要BIOS  更新

可以百度   intel CPU 漏洞

网友:
别说WIN10了,WIN7都会

网友A:
WIN10自动更新会更新BIOS的,特别是品牌机

网友:
关于系统更新这事挺奇怪,不更新什么事没有有时候更新一定机率蓝屏,后来一直用精简版系统不更新补丁用几年什么事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10自动更新会更新BIOS的,特别是品牌机

thinkcentre    ,tmd

网友:
第一次听说

网友:
有的,好像是某款联想的笔记本

网友:
刚想说不可能,看了各位网友的回复才知道自己确实孤陋寡闻了!

网友:
系统更新原来会把主板BIOS都更新?这个有点霸道哦

网友:
win11没事吧

网友:
win10 更新里包括更新驱动,可能是把bios也当成需要更新的bios之一吧

网友:
这应该是 Windows操作系统:的通病。

网友:
我的公司发的呆鹅的本子,更新20H后就偶尔USB口都没有反应,之前没过保打客服电话,客服远程指导改Bios设置解决了,后面就自己改了。

网友B:
关键是,每个厂商主板的BIOS都不同,巨硬公司是怎么更新BIOS的?

网友:
现在的主板,我记得已经不叫BIOS了。

网友:
拿掉主板电池短路后再试试

网友:
已经有部分品牌机器会自动在线更新BIOS,但不是系统的锅,WIN10不会更新BIO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每个厂商主板的BIOS都不同,巨硬公司是怎么更新BIOS的?

BIOS更新可以用一个单独的EXE程序,里面集成了镜像和将镜像刷入主板的软件

网友(2022-07-14):
Win10更新会更新BIOS,我遇到过,电脑开着放那里,我吃饭去了,饭后去看,Win10更新,重启后是刷BIOS的画面,当时吓我一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