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充电器上拆出个电阻,给我整不会了

楼主(2022-06-05):
帮忙看下,电动车充电器这么个电阻炸坏了,这色环给我整不会了,后面多了一圈红色啥意思啊,求解惑

网友A:
具体哪个点位的电阻呢?

网友B:
知阻值也没有用,坏的是一串,你目前只是知道是1个电阻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哪个点位的电阻呢?

是跟MOS管连接的那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知阻值也没有用,坏的是一串,你目前只是知道是1个电阻坏。

跟MOS管连接的,最多mos管一起换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跟MOS管连接的,最多mos管一起换掉,

炸机了,灯泡先串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机了,灯泡先串上。

灯泡已经做好了,不知道红色一圈是干嘛用的,一直不敢,贸然上机

网友:
图片颜色看不太清楚,金环右边是标识环,无实际意义。其它的按5色环的读值即可。金环误差,银环比值,其它色环读数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灯泡已经做好了,不知道红色一圈是干嘛用的,一直不敢,贸然上机

去纠音吧,那里有超多电源维修高手。

网友:
0.75欧的1W电阻,隔三岔五就有人问,隔三岔五就有人贴电阻色环图............我要来一句。。。。鸟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MOS管连接的,最多mos管一起换掉,

期待再次炸鸡。。。

网友:
直接按芯片图纸的电阻取值就好了,不用管原来是多少

网友:
这么大个估计是摸死管源极的电流采样电阻,别管后面的色环,依我看就是黑棕绿银0.15欧的。另外温馨提示一下,如果这个电流采样电阻挂了,300V没地方流到地,就会通过限流电阻跑到驱动芯片里头去接地,这么高的电压芯片肯定受不了,所以一般这种情况下,MOS管和驱动芯片以及它们之间连接的电阻都会挂掉,要认真详细检查驱动芯片及其周边的辅助元件,排除所有坏件后才能通电试机。怕炸机可以短接启动电阻用直流电试机,如果是串灯泡试机的话灯泡瓦数不要用太大的,用个15W的就可以了,太大了保护不住。

网友:
限流电阻吧??mos完蛋了